单片机三位小数点减法要怎么写

楼主(2018-02-02):
例如数据55.235减13.521,得出的结果也要保留三位小数点,麻烦写个出来看看

网友A:
你把小数乘1000进运算,最后显示的时候再把小数点加上。要不直接用浮点运算

网友B:
用C语言吗?这个很简单的
float a=0;
a=55.235-13.521;
printf("%6.3f",a);
%6.3f是输出整数部分6位有效数字,小数部分3位有效数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