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89c52单片机能否与16路舵机控制板(stm32)直接进行串口通信?

楼主:
是不是只要用52单片机发给它图中相应的数据格式就可以了
还是说数据发送有具体的细节,比如停止发送标志,什么的,

本人小白,真心求解答..有程序更好。。

网友A(2018-02-16):
1 是的。可以支持把52的串口输出串联电阻后连接到控制器。串联电阻是因为STM32是3.3V的系统。不清楚选择的输入脚是否为5V耐受的。加上保险。
2 只要按他给的要求发就可以了。
3 他的协议中定义了0xFF的报文开始标识。所以不需要停止。但最好包与包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隙。防止窜包的可能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