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10+type C转usb口 ISP下载51单片机程序问题

楼主:
#
各位大侠,
我尝试修改编译程序后,用ISP下载到51或52单片机中。
1) 有一些芯片是成功的,没有问题。但是有很多芯片,在按下下载开发板的电源键后,ISP并无反应,一直提示让上电。
2) 电脑是type C口,通过转接线转为USB的,这样是否对信号有干扰?
3)发现下载成功的,都是原本里面有程序的51/52芯片,新买的芯片大多都是一直提示让 上电 (实际已经上电)
4)电脑是WIN10操作系统。

请各位大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?感谢了。

下载开发板(CH340G)

下载开发板(CH340G)

type C 转 USB

type C 转 USB

ISP 无反应,一直让上电

ISP 无反应,一直让上电

网友A(2018-06-12):
你好,分布确认问题,首先确认使用的USB转UART模块部分是否每次都能正常工作,如果没有问题再考虑单片机部分,有的单片机厂家会推荐使用指定的USB转串口芯片来下载可能也是会涉及到兼容性的问题,所以一步查找问题就行了

网友B(2018-02-08):
为什么我不能发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分布确认问题,首先确认使用的USB转UART模块部分是否每次都能正常工作,如果没有问题再考虑单片机部 ...

谢谢啦,可能就像是我的WIN10兼容性不够好。看来要找个wiN7系统,用厂家推荐制定的USB转串口的方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