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LGGUI源码

楼主(2018-02-02):
ZLGGUI源码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文件名:WINDOW.C
* 功能:窗口管理。将进行各种窗口的给制及窗口内部控制。
* 作者:黄绍斌
* 日期:2004.02.26
* 备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config.h"

#if  GUI_WINDOW_EN==1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GUI_WindowsDraw()
* 功能:显示窗口。根据提供的窗口参数进行画窗口。
* 入口参数:win                窗口句柄
* 出口参数:返回0表示操作失败,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  GUI_WindowsDraw(WINDOWS *win)
{  uint8  *str;
   int32  bak, bak1, bak2;

   /* 参数过滤,若窗口起出范围,则返回0 */
   if( ( (win->with)<20 ) || ( (win->hight)<20 ) ) return(0);                // 宽度、高度检查,限制最小窗口
   if( (win->x + win->with ) > GUI_LCM_XMAX ) return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窗口宽度是否溢出
   if( (win->y + win->hight ) > GUI_LCM_YMAX ) return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窗口高度是否溢出

   /* 开始画窗口 */
   GUI_RectangleFill(win->x, win->y, win->x + win->with - 1, win->y + win->hight - 1, back_color);
   GUI_Rectangle(win->x, win->y, win->x + win->with - 1, win->y + win->hight - 1, disp_color);        // 画窗口
   GUI_HLine(win->x, win->y + 12, win->x + win->with - 1, disp_colo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画标题目栏
   GUI_RLine(win->x + 12, win->y, win->y + 12, disp_colo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画关闭窗号按钮
   GUI_Line(win->x, win->y, win->x + 12, win->y + 12, disp_color);
   GUI_Line(win->x + 12, win->y, win->x, win->y + 12, disp_color);

   /* 写标题 */
   if( win->title != NULL )
   {  str = win->title;
      bak = win->x + 15;
      bak1 = win->y + 3;
      bak2 = win->x + win->with -1;

      while(1)
      {  if( (bak+8) > bak2 )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标题是否溢出
         if(*str=='\0')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字符串是否结束

         GUI_PutChar(bak, bak1, *str++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标题
         bak += 6;
      }
   }

   /* 写状态栏 */
   if( win->state != NULL )
   {  if( win->hight < 60) return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是否可以画状态栏
      /* 画状态栏 */
      GUI_HLine(win->x, win->y + win->hight - 11, win->x + win->with - 1, disp_color);

      str = win->state;
      bak = win->x + 3;
      bak1 = win->y + win->hight - 9;
      bak2 = win->x + win->with -1;

      while(1)
      {  if( (bak+8) > bak2 )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标题是否溢出
         if(*str=='\0')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字符串是否结束

         GUI_PutChar(bak, bak1, *str++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标题
         bak += 6;
      }
   }

   return(1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GUI_WindowsHide()
* 功能:消隐窗口。
* 入口参数:win                窗口句柄
* 出口参数:返回0表示操作失败,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  GUI_WindowsHide(WINDOWS *win)
{  /* 参数过滤,若窗口起出范围,则返回0 */
   if( ( (win->with)<20 ) || ( (win->hight)<20 ) ) return(0);                // 宽度、高度检查,限制最小窗口
   if( (win->x + win->with ) > GUI_LCM_XMAX ) return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窗口宽度是否溢出
   if( (win->y + win->hight ) > GUI_LCM_YMAX ) return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窗口高度是否溢出

   /* 消隐窗口 */
   GUI_RectangleFill(win->x, win->y, win->x + win->with - 1, win->y + win->hight - 1, back_color);
   return(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GUI_WindowsClr()
* 功能:清屏窗口。
* 入口参数:win                窗口句柄
* 出口参数:无
* 说明:使用此函数前要先使用GUI_WindowsDraw()将窗口画出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GUI_WindowsClr(WINDOWS *win)
{  uint8  x0, y0;
   uint8  x1, y1;

   /* 设置要清屏的区域 */
   x0 = win->x + 1;
   x1 = win->x + win->with - 2;
   y0 = win->y + 13;
   y1 = win->y + win->hight - 2;
   if( win->state != NULL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是否有状态栏
   {  if( win->hight >= 60)
      {  y1 = win->y + win->hight - 12;
      }
   }

   /* 使用填充矩形实现清屏 */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20-04-02):
黄绍斌  gui怎么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