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d9930接近传感器STM32 IIC源码

楼主:
apd9930接近传感器IIC源码C  stm32平台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ilename:       apd9930.c
*Revised:        $Date: 2017-11-16 15:23 $
*Author:             double
*Description:    温湿度传感器驱动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引脚配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
*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PB8 |-->   SCL
*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PB9 |-->   SDA
*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apd9930.h"

#define DISTANCE_DOWN_VLAU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距离的界限值
unsigned char Distance_status = 0;
unsigned char status[2];
        unsigned short distance;

#define DISTANCE_READ_TIM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
unsigned char  DistanceReadCn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读取计数
unsigned int  diatnce_vlaue[2*DISTANCE_READ_TIMES]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值

unsigned char  init_APDS9930(void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fn        apd9930_init
*
* @brief    初始化
*
* @return  non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pd9930_init(void){

//  SCL_OUT();
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 GPIO_Pin_8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浮空输入,或者改成上拉输入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//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();
//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B, GPIO_PIN_8, GPIO_PIN_SET);

//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8;
//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OUTPUT_PP;
//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NOPULL;
//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LOW;
//  HAL_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);
//
//    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9;
//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INPUT;
//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NOPULL;
//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LOW;
//  HAL_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);
        delay_us(150);
        init_APDS9930();
}

void APD9930_SDA_IN(void)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浮空输入,或者改成上拉输入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void APD9930_SDA_OU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APD9930_SDA_H(void)
{
  APD9930_SDA_OUT();
  APD9930_IIC_SDA_H;
}
void APD9930_SDA_L(void)
{
  APD9930_SDA_OUT();
  APD9930_IIC_SDA_L;
}
unsigned char APD9930_SDA_Read(void)
{
  APD9930_SDA_IN();
  return APD9930_READ_SDA;
}
void APD9930_SCL_H(void)
{
    APD9930_IIC_SCL_H;
}
void APD9930_SCL_L(void)
{
    APD9930_IIC_SCL_L;
}

void APD9930_i2c_delay(void)
{
  unsigned int z;

        for(z=0;z<10;z++);
        //2M时钟,一个指令周期就行。测量速度是20ms读取完数据
        __nop();
}

unsigned char APD9930_i2c_star(void)
{
  APD9930_SDA_H();
  APD9930_SCL_H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if (!APD9930_SDA_Read())
    return 1;
  APD9930_SDA_L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if (APD9930_SDA_Read())
    return 1;
  APD9930_SDA_L();
  APD9930_SCL_L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return 0;
}

void APD9930_i2c_stop(void)
{
  APD9930_SCL_L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APD9930_SDA_L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APD9930_SCL_H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APD9930_SDA_H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}

void APD9930_i2c_ack(void)
{
  APD9930_SCL_L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APD9930_SDA_L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APD9930_SCL_H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APD9930_SCL_L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}

void APD9930_i2c_noAck(void)
{
  APD9930_SCL_L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APD9930_SDA_H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APD9930_SCL_H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APD9930_SCL_L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}

unsigned char APD9930_i2c_waitAck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t = 200;

  APD9930_SCL_L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APD9930_SDA_H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此处为金句,IO输入输出切换的瞬间有抖动,造成异常应答
  APD9930_SDA_Read();
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APD9930_SCL_H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
  while( APD9930_SDA_Read() )
  {
    t --;
    APD9930_i2c_delay();

    if(t==0)
    {
       APD9930_SCL_L();
        return 1;
    }
  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}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APD9930_SCL_L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return 0;
}

void APD9930_i2c_sendByte( unsigned char byte )
{
  unsigned char i = 8;
  while (i--) {
    APD9930_SCL_L();
  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  if (byte & 0x80)
        APD9930_SDA_H();
    else
        APD9930_SDA_L();
    byte <<= 1;
  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  APD9930_SCL_H();
  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}
  APD9930_SCL_L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
}

unsigned char APD9930_i2c_readByte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 = 8;
  unsigned char byte = 0;

  APD9930_SDA_H();
  APD9930_SDA_Read();
  while (i--)
  {
    byte <<= 1;
    APD9930_SCL_L();
  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  APD9930_SCL_H();
    APD9930_i2c_delay();
    if (APD9930_SDA_Read())
    {
        byte |= 0x01;
    }
  }
  APD9930_SCL_L();
  APD9930_i2c_delay();

  return byte;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 Function: void WriteCharToChip(unsigned int address,unsigned char dat)
//  Discrption:

//00000 Normal ?no action
//00101 Proximity interrupt clear
//00110 ALS interrupt clear
//00111 Proximity and ALS interrupt clear
//other Reserved ?Do not write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ClearINTF(unsigned char address)
{
  APD9930_i2c_star();
  APD9930_i2c_sendByte(((0x39<<1)&(0XFE)));
  APD9930_i2c_waitAck();
  APD9930_i2c_sendByte(0xA0|address);
  APD9930_i2c_waitAck();
  APD9930_i2c_stop();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 Function: void WriteCharToChip(unsigned int address,unsigned char dat)
//  Discrption: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WriteRegData(unsigned char address,unsigned char dat)
{
  APD9930_i2c_star();
  APD9930_i2c_sendByte(((0x39<<1)&(0XFE)));
  APD9930_i2c_waitAck();
  APD9930_i2c_sendByte(0x80|address);
  APD9930_i2c_waitAck();
  APD9930_i2c_sendByte(dat);
  APD9930_i2c_waitAck();
  APD9930_i2c_stop();
}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x){
        delay_us(x);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 Function: unsigned char ReadCharFromChip(unsigned int Address)
//  Discrption: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nsigned short int Read_Word(unsigned char Address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recv_data[2];///0  low; 1  high
        APD9930_i2c_star();
        APD9930_i2c_sendByte((0x39<<1)&(0XFE));
        APD9930_i2c_waitAck();

        APD9930_i2c_sendByte(0xa0|Address);
        APD9930_i2c_waitAck();

        //SCL_LOW();
        APD9930_i2c_star();
        APD9930_i2c_sendByte(((0x39<<1)|(0X01)));
        APD9930_i2c_waitAck();

        recv_data[0]=APD9930_i2c_readByte();
        APD9930_i2c_ack();

        Delay(5);

        recv_data[1]=APD9930_i2c_readByte();
        APD9930_i2c_noAck();

        APD9930_i2c_stop();

        return (unsigned short int)(recv_data[0] + 256 * recv_data[1]);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read byte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nsigned char Read_byte(unsigned char Address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recv_data;
        APD9930_i2c_star();
        APD9930_i2c_sendByte((0x39<<1)&(0XFE));
        APD9930_i2c_waitAck();
        APD9930_i2c_sendByte(0xA0|Address);
        APD9930_i2c_waitAck();

//SCL_LOW();
//        SCL = 0;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APD9930_i2c_star();
        APD9930_i2c_sendByte(((0x39<<1)|(0X01)));
        APD9930_i2c_waitAck();
        recv_data=APD9930_i2c_readByte();
        APD9930_i2c_noAck();
        APD9930_i2c_stop();

        return recv_data;
}

unsigned char init_APDS9930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TIME,PTIME,WTIME,PPCOUNT;
        unsigned char PDRIVE,PDIODE,PGAIN,AGAIN;
        unsigned char WEN,PEN,AEN,PON;
//        unsigned short int CH0_data, CH1_data, Prox_data_18,Prox_data_19,Prox_data,IAC1,IAC2;
//        unsigned short int CH0_data1, CH1_data1, Prox_data1_18,Prox_data1_19,Prox_data1,IAC1a,IAC2a;
        char CH0_data,CH1_data,Pro_data;

        ATIME = 0xf6; // 2.7 ms ?minimum ALS integration time
        WTIME = 0xff; // 2.7 ms ?minimum Wait time
        PTIME = 0xf6; // 2.7 ms ?minimum Prox integration time
        PPCOUNT = 0x08; // Minimum prox pulse count

        WriteRegData(0, 0); //Disable and Powerdown
        WriteRegData (1, ATIME);
        WriteRegData (2, PTIME);
        WriteRegData (3, WTIME);
        //WriteRegData (0xd, 0);
        WriteRegData (0xe, PPCOUNT);

        Delay(120); //Wait for 12 ms
        PDRIVE = 0; //100mA of LED Power
        PDIODE = 0x20; // CH1 Diode
        PGAIN = 0; //1x Prox gain
        AGAIN = 0; //1x ALS gain
        WriteRegData (0xf, PDRIVE | PDIODE | PGAIN |AGAIN);
        //WriteRegData(0xc,0xf0);

        WEN = 8; // Enable Wait
        PEN = 4; // Enable Prox
        AEN = 2; // Enable ALS
        PON = 1; // Enable Power On
        WriteRegData (0, WEN | PEN | AEN | PON);
        //WriteRegData(0,0x0f );
        Delay(120); //Wait for 12 ms
        CH0_data = Read_Word(0x14);
        CH1_data = Read_Word(0x16);
        Pro_data = Read_Word(0x18);
        if(CH0_data | CH1_data | Pro_data){}
        return 1;
}

unsigned short int distance_value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dis;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,k;
        DistanceReadCnt++;
        if(DistanceReadCnt>=2*DISTANCE_READ_TIMES)        DistanceReadCnt = DISTANCE_READ_TIMES;
        diatnce_vlaue[DistanceReadCnt%DISTANCE_READ_TIMES] = Read_Word(0x18);
        if(DistanceReadCnt>=2*DISTANCE_READ_TIMES){
                DistanceReadCnt = DISTANCE_READ_TIMES;
                //排序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DISTANCE_READ_TIMES;i++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i,j=k+1;j<DISTANCE_READ_TIMES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iatnce_vlaue[k]<diatnce_vlaue[j]) k=j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!=i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diatnce_vlaue[k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tnce_vlaue[k]=diatnce_vlaue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tnce_vlaue[i]=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is = 0;
                if(DISTANCE_READ_TIMES>2){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03-20):
正好在调试 下来看看

网友B(2018-04-26):
正是我需要的,希望有用

网友C(2020-12-17):
下载来看看是不是我所需要的,先谢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D(2022-07-01):
51黑,有你更精彩

网友E(2025-11-06):
谢谢楼主,正在搞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