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HT30温湿度传感器STM32 IIC程序源码

楼主(2018-02-02):
SHT30源码 温湿度传感器IIC源码C  stm32平台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ilename:       sht30_dis.c
*Revised:        $Date: 06-15 15:23 $
*Author:             double
*Description:    温湿度传感器驱动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引脚配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
*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PB7 |-->   SCL
*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PB6 |-->   SDA
*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sht30_dis.h"

unsigned char TemValue = 0;
unsigned char RhValue = 0;
unsigned char buffer[6];

//IIC所有操作函数
//void IIC_Init(voi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IIC的IO口
void SCL_L(void);
void SCL_H(void);
void SDA_L(void);
void SDA_H(void);
unsigned char SDA_Read(void);
void i2c_delay(void);
void i2c_noAck(void);
void i2c_ack(void);
void i2c_stop(void);
void i2c_delay(void);
unsigned char i2c_star(void);
unsigned char i2c_waitAck(void);
void i2c_sendByte( unsigned char byte );
unsigned char i2c_readByte(void);
void SHT3X_WriteCMD(unsigned int cmd);
void SHT3X_ReadState(unsigned char *temp);
void SHT3X_SetPeriodicMeasurement(void);
void SHX3X_ReadResults(unsigned int cmd,  unsigned char *p);
unsigned char SHT3X_CalcCrc(unsigned char *data, unsigned char nbrOfBytes);
unsigned char SHT3X_CheckCrc(unsigned char *pdata, unsigned char nbrOfBytes, unsigned char checksum);
unsigned int SHT3X_CalcTemperature(unsigned int rawValue);
unsigned char SHT3X_CalcRH(unsigned int rawValue);
void SHT_GetValue(void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fn        sht30_dis_init
*
* @brief    初始化
*
* @return  non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ht30_dis_init(void){

//  SCL_OUT();
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//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();
//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B, GPIO_PIN_7, GPIO_PIN_SET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7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 GPIO_Pin_7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浮空输入,或者改成上拉输入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delay_us(250);
  SHT3X_SetPeriodicMeasurement();//设置测量周期和模式

  delay_us(150);
  SHT_GetValue();
  delay_us(150);
}

void SDA_IN(void)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浮空输入,或者改成上拉输入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}
void SDA_OU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SDA_H(void)
{
  SDA_OUT();
  IIC_SDA_H;
}
void SDA_L(void)
{
  SDA_OUT();
  IIC_SDA_L;
}
unsigned char SDA_Read(void)
{
  SDA_IN();
  return READ_SDA;
}
void SCL_H(void)
{
    IIC_SCL_H;
}
void SCL_L(void)
{
    IIC_SCL_L;
}

void i2c_delay(void)
{
//  unsigned int z;
//
//        for(z=0;z<10;z++);
        //2M时钟,一个指令周期就行。测量速度是20ms读取完数据
        __nop();
}

unsigned char i2c_star(void)
{
  SDA_H();
  SCL_H();
  i2c_delay();
  if (!SDA_Read())
    return 1;
  SDA_L();
  i2c_delay();
  if (SDA_Read())
    return 1;
  SDA_L();
  SCL_L();
  i2c_delay();
  return 0;
}

void i2c_stop(void)
{
  SCL_L();
  i2c_delay();
  SDA_L();
  i2c_delay();
  SCL_H();
  i2c_delay();
  SDA_H();
  i2c_delay();
}

void i2c_ack(void)
{
  SCL_L();
  i2c_delay();
  SDA_L();
  i2c_delay();
  SCL_H();
  i2c_delay();
  SCL_L();
  i2c_delay();
}

void i2c_noAck(void)
{
  SCL_L();
  i2c_delay();
  SDA_H();
  i2c_delay();
  SCL_H();
  i2c_delay();
  SCL_L();
  i2c_delay();
}

unsigned char i2c_waitAck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t = 200;

  SCL_L();
  i2c_delay();
  SDA_H();
  i2c_delay();
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此处为金句,IO输入输出切换的瞬间有抖动,造成异常应答
  SDA_Read();
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SCL_H();
  i2c_delay();

  while( SDA_Read() )
  {
    t --;
    i2c_delay();

    if(t==0)
    {
       SCL_L();
        return 1;
    }
    i2c_delay();
  }
  i2c_delay();
  SCL_L();
  i2c_delay();
  return 0;
}

void i2c_sendByte( unsigned char byte )
{
  unsigned char i = 8;
  while (i--) {
    SCL_L();
    i2c_delay();
    if (byte & 0x80)
        SDA_H();
    else
        SDA_L();
    byte <<= 1;
    i2c_delay();
    SCL_H();
    i2c_delay();
  }
  SCL_L();
  i2c_delay();

}

unsigned char i2c_readByte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 = 8;
  unsigned char byte = 0;

  SDA_H();
  SDA_Read();
  while (i--)
  {
    byte <<= 1;
    SCL_L();
    i2c_delay();
    SCL_H();
    i2c_delay();
    if (SDA_Read())
    {
        byte |= 0x01;
    }
  }
  SCL_L();
  i2c_delay();

  return byte;
}

void SHT3X_WriteCMD(unsigned int cmd)
{
  i2c_star();
  i2c_sendByte(i2cAddWrite_8bit);
  i2c_waitAck();
  i2c_sendByte(cmd>>8);
  i2c_waitAck();
  i2c_sendByte(cmd);
  i2c_waitAck();
  i2c_stop();
}

void SHT3X_SetPeriodicMeasurement(void)
{
    SHT3X_WriteCMD(CMD_MEAS_PERI_2_H);
}
//读取SHT30寄存器状态
void SHT3X_ReadState(unsigned char *temp)
{
    i2c_star();
    i2c_sendByte(i2cAddWrite_8bit);
    i2c_waitAck();
    i2c_sendByte(0xf3);
    i2c_waitAck();
    i2c_sendByte(0X2d);
    i2c_waitAck();

    i2c_star();
    i2c_sendByte(i2cAddRead_8bit);
    i2c_waitAck();

    temp[0] = i2c_readByte();//高
    i2c_ack();
    temp[1] = i2c_readByte();//低
    i2c_ack();
    temp[2] = i2c_readByte();//校验
    i2c_noAck();

    i2c_stop();

}

//读取SHT30结果
void SHX3X_ReadResults(unsigned int cmd,  unsigned char *p)
{
  i2c_star();
  i2c_sendByte(i2cAddWrite_8bit);
  i2c_waitAck();
  i2c_sendByte(cmd>>8);
  i2c_waitAck();
  i2c_sendByte(cmd);
  i2c_waitAck();

  i2c_star();
  i2c_sendByte(i2cAddRead_8bit);

  if(i2c_waitAck()==0){
    i2c_delay();
    i2c_delay();
    i2c_delay();

    p[0] = i2c_readByte();//温度高
    i2c_ack();
    p[1] = i2c_readByte();//温度低
    i2c_ack();
    p[2] = i2c_readByte();//校验
    i2c_ack();
    p[3] = i2c_readByte();//湿度高
    i2c_ack();
    p[4] = i2c_readByte();//湿度低
    i2c_ack();
    p[5] = i2c_readByte();//校验
    i2c_noAck();
    i2c_stop();
  }
}

//校验
unsigned char SHT3X_CalcCrc(unsigned char *data, unsigned char nbrOfBytes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bit;        // bit mask
    unsigned char crc = 0xFF; // calculated checksum
    unsigned char byteCtr;    // byte counter

    // calculates 8-Bit checksum with given polynomial
    for(byteCtr = 0; byteCtr < nbrOfBytes; byteCtr++) {
        crc ^= (data[byteCtr]);
        for(bit = 8; bit > 0; --bit) {
            if(crc & 0x80) {
                crc = (crc << 1) ^ POLYNOMIAL;
            }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crc = (crc << 1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    return crc;
}
//校验检测
unsigned char SHT3X_CheckCrc(unsigned char *pdata, unsigned char nbrOfBytes, unsigned char checksum)
{
    unsigned char crc;
        crc = SHT3X_CalcCrc(pdata, nbrOfBytes);// calculates 8-Bit checksum
    if(crc != checksum)
    {
        return 1;
    }
    return 0;
}
//计算温度
unsigned int SHT3X_CalcTemperature(unsigned int rawValue)
{
    // calculate temperature
    unsigned int temp;
    temp = (175 * (float)rawValue / 65535 - 45) ; // T = -45 + 175 * rawValue / (2^16-1)
    return temp;
}
//计算湿度
unsigned char SHT3X_CalcRH(unsigned int rawValue)
{
    // calculate relative humidity [%RH]
    unsigned char temp1 = (100 * (float)rawValue / 65535) ;  // RH = rawValue / (2^16-1) * 10

    return temp1;
}

//读取温度---20ms即可读取完成
void SHT_GetValue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temp = 0;
    unsigned int dat;
    unsigned char p[3];
    unsigned char cnt;
    unsigned char tem_status,hum_status;
    cnt = 0;
    tem_status = 0;
    hum_status = 0;

    while(cnt++<2){

      SHX3X_ReadResults(CMD_FETCH_DATA, buffer);//获取温度湿度

      p[0] = buffer[0];
      p[1] = buffer[1]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下载:

网友A(2018-04-02):
根本不能用,骗分

网友B:
下来试试

网友C(2018-05-03):
可以去参考下,不能完全依靠

网友D(2018-07-02):
谢谢分享,什么时候可以下载呢

网友E:
我的可以下

网友F:
下来参考一下!!!

网友G:
可以下载下来参考一下~

网友H(2018-08-11):
谢谢分享,不知道嫩不嫩用

网友I:
你再好好看看数据手册  GPIO
是PB6-->SCL  PB7-->SDA  而不是你说的 PB7 |-->   SCL    PB6 |-->   SDA

网友I:
你gpio 使用错误了

网友J:
非常好的一个程序

网友K(2018-09-21):
感谢提供源码,刚好做这个项目,无线发送

网友L(2018-11-24):
感谢分享,stm32自带的iic太难用了,果断抛弃了

网友M:
SHT35可以用这个程序调试吗?在做一个项目,用到sht35

网友N(2018-12-28):
参考一下

网友O(2019-03-23):
软件IIC,我喜欢

网友P:
读回来都是00 00啊楼主

网友Q:
为什么我读到的温度值,用串口发回来是80多

网友R:
灰常给力呀

网友S(2019-07-31):
在找这东西 希望能用到

网友T(2020-02-06):
太好了,正好crc效验没有搞出来,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T:
上当了,程序根本就不齐,还差东西,SHT3X_CalcCrc()中的data[]在哪里,根本就没有定义,上当上当,大家不要下

网友U(2021-04-29):
正准备用这东西,多谢分享!

网友V(2023-05-02):
还有一个main.h也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