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duino蓝牙小车例程

楼主(2018-02-02):
这里有一个mega2560的蓝牙小车例程和大家分享下》
#include <Wire.h>
#include <Servo.h>
#include <LiquidCrystal.h>
#include <PID_v1.h>

/************ 转向舵机参数 ***********/
Servo myservo;        //建立一个舵机对象,名称为 myservo
int x=100;
/*********** 马达控制参数 **********/
const unsigned char pinMotorLCW  = 6;   // 接控制电机顺时针转的 H 桥引脚
const unsigned char pinMotorLCCW = 5;   // 接控制电机逆时针转的 H 桥引脚
const unsigned char pinMotorRCW  = 9;   // 接控制电机顺时针转的 H 桥引脚
const unsigned char pinMotorRCCW = 10;   // 接控制电机逆时针转的 H 桥引脚

int speedpin=8;//定义EA(PWM调速)接口

// 电机停转
void motorStop()
{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RCW,  LOW);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RCCW, LOW);
    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LCW,  LOW);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LCCW, LOW);
       analogWrite(speedpin,255);
}

// 小车前进
void motorAhead(int a)         //给电机输入一个电压值a(a在0-255之间)  调速
{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RCW,  HIGH);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RCCW, LOW);
    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LCW,  HIGH);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LCCW, LOW);
    analogWrite(speedpin,a);
}
// 小车左转
void motorLeft(int a)               //给电机输入一个电压值a(a在0-255之间).  调速
{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RCW,  LOW);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RCCW, HIGH);
    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LCW,  HIGH);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LCCW, LOW);
      analogWrite(speedpin,a);
}
// 小车右转
void motorRight(int a)               //给电机输入一个电压值a(a在0-255之间).  调速
{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LCW,  LOW);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LCCW, HIGH);
    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RCW,  HIGH);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RCCW, LOW);
      analogWrite(speedpin,a);
}
// 小车后退
void motorBack(int a)               //给电机输入一个电压值a(a在0-255之间).  调速
{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RCW,  LOW);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RCCW, HIGH);
    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LCW,  LOW);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LCCW, HIGH);
      analogWrite(speedpin,a);
}
void setup()
{
Serial.begin(9600);
      myservo.attach(1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引脚 13 上的舵机与舵机对象连接起来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RCW,  LOW);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初始化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RCCW, HIGH);
    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LCW,  LOW);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初始化
    digitalWrite(pinMotorLCCW, HIGH);
      analogWrite(speedpin,255);
}

void loop()
{
  while(Serial.available())
   {
     char c=Serial.read();
      if(c=='S')motorStop();
      if(c=='A')motorAhead(80);
      if(c=='B')motorBack(80);
       if(c=='s')motorAhead(250);
      if(c=='L')motorLeft(80);
       if(c=='O')myservo.write(100);
      if(c=='R')motorRight(80);
       if(c=='E')myservo.write(170);
       if(c=='F')myservo.write(30);
   }
}

下载:

网友A:
这是串口控制的,没有加入蓝牙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