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单片机高阻态时为什么引脚有输出电压?

楼主(2018-02-02):
    本人新手,学过51,用普中V3.0的学习板接AVR转接板学AVR,发现AVR引脚在不设置时就有输出电压,万用表测+5V。以为是初始化问题就手动设置高阻态,结果发现还是有输出电压。想问问大神这是什么原因?先行谢过~~

网友A(2018-03-07):
是这样的,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接上拉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