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可以与手机APP通信吗?

楼主(2018-02-02):
51单片机可以与手机APP通信吗?主要用到那部分知识和芯片?

网友A:
用51单片机驱动蓝牙或则WIFI模块,就可以了

网友B:
无线传输

网友C:
如上所说的,能无线通讯就行,本地蓝牙、WIFI,远程以太网、4G等

网友C:
蓝牙、wifi、以太网、4G

网友D:
可以进行通讯,用到无线模块和蓝牙模块

网友E:
可以的,蓝牙就好了

网友F:
加蓝牙或者wifi模块

网友G:
可以,买一根手机的OTG线,就可以用USB连单片机,如果单片机不支持USB,可以用USB转TTL电平芯片2303解决。

网友H:
买个蓝牙模块,可以实现

网友I:
可以用蓝牙~

网友J:
看你数据量分析,小数据的话直接把蓝牙当串口用,你也可以进一步学习蓝牙的AT指令。

网友K:
BLE CC2540 CC2541 DA14580 DA14583 nRF51822
WIFI ESP8266 ESP8285

网友L:
用8266就可以。

网友M:
蓝牙经济,方便

网友N:
用蓝牙模块很简单就与手机 通讯了,用串口就行

网友O:
蓝牙模块,wifi模块都可以

网友P:
控制蓝牙wifi模块

网友Q:
可以,可通过串口控制WiFi模块或者蓝牙模块,发送数据到手机端软件的串口流里面

网友R:
有没有这方面的实例,有C文件的那种;。

网友S:
手机上有什么可以通信的方式应该都可用吧

网友T:
当然是蓝牙了,便宜好用

网友U:
可以啊。蓝牙最好

网友V:
手机蓝牙、wifi、以太网、4G这些

网友W:
主要还是靠底层通过串口通讯

网友X:
可以的 利用串口与蓝牙连接  即可与蓝牙APP互相通信

网友Y:
蓝牙呀,WiFi呀等等,还有nrf

网友Z:
通信方式:1蓝牙 2 tcp/udp(wifi  以太网等)3 nfc 4 音频口通信 5手机红外头外设 等

网友Z:
通信方式有如下几种:
1蓝牙
2 wifi gsm  nblot 等ip协议
3 nfc手机 nfc通信
4 音频口通信
5 手机红外头

网友AA:
我也想问

网友AB:
单纯的数据传输,用蓝牙吧

网友AC:
可以用蓝牙或wifi模块

网友AD:
一种网络协议要想用手机APP接收到单片机的数据,简单一点的办法就是让单片机连入局域网(家里的路由器),从而让手机访问单片机的网络端口访问单片机里面的数据。你肯定会问如何让单片机连接到局域网,若你有足够时间和耐力,你可以学习一款网络协议ic(简单的如ENC28J60)。若只想应用,可以直接到淘宝买wifi转串口的模块,模块已经将网络协议转为了串口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