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(void(code *)(void))0x0000)();这句是什么意思?怎么理解的?

楼主(2018-02-02):
((void(code *)(void))0x0000)();这句是什么意思?怎么理解的?

网友A:
这是什么呀  看着像函数指针 又不像

网友B:
首先去括号得到(void(code *)(void))0x0000,这句话很明显是把0x0000强制类型转换成某个东西。
然后再去括号得到void(code *)(void),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函数指针类型,无参数,无返回值。
整体的意思是把0x0000当做一个无参数无返回值的函数指针,再对这个函数进行调用。
其作用就是调用0x0000位置处存放的某个函数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首先去括号得到(void(code *)(void))0x0000,这句话很明显是把0x0000强制类型转换成某个东西。
然后再去括 ...

嗯,执行这个可以回到程序一开始的位置,但是我看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

网友C:
把0x0000地址强行转换成函数指针,并执行。
对于51,0x0000放的是复位中断向量。就是单片机上电后最开始执行的代码。
你的这个指令相当于MCU重新开始执行。

网友D(2019-07-24):
mcu重启的

网友E:
这个语句的出处应该是STC芯片里面参考代码,用于读取芯片ID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