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用GPIO口模拟串口通信的源程序

楼主(2018-02-02):
STM32 一般有4、5个串口,足够使用,这个给想扩一个串口的参考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例程名称      : Ex004-使用GPIO口模拟串口通信
*    例程版本      : V2.0
*    ST固件库版本  :V3.5.0
*    作    者      : armfly
*    发布日期      : 10-16
*    开发环境      : KEIL的uVision V3.70、uVision V4.13、IAR的EWARM V5.30
*
*    修改记录      :
*        2010-09-27 发布V1.0版本,固件库为V3.1.2
*        2011-03-20 发布V1.1版本,固件库为V3.4.0
*        2011-11-16 发布2.0版本,固件库为V3.5.0,优化工程结构,打印信息改为中文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【1】例程介绍
    这个例子演示如何使用两个GPIO口模拟串口通信,波特率9600,8位数据位,1位停止位。

    IO口的选择:
    (1)为方便连接至PC的串口,仍选用PA9与PA10,不过这里只将它们当作变通的IO口使用。PA9对应TXD,PA10对应RXD的功能。

    模拟串口发送:
    (1)TIM3用于产生1bit[104uS]的延时

    模拟串口接收:
    (1)PA10上的下降沿将触发外部中断,这标志着“起始位0”的到来。在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中,会立即关闭该外部中断,以
         防后续的“数据位”误触发本中断。
    (2)TIM1用于产生104uS的中断,定时去读取PA10上的电平,直至接收到一个完整的字节数据。
    (3)在接收到一个完整的字节数据之后,开启TIM2,它的作用是判断是否接收到了全部的数据。

    请用串口线将开发板的COM1口连接到PC机的串口(或者USB串口),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(推荐使用作者为聂小猛的那款,它
         可以显示返回至PC的中文字符),可以在软件界面看到例程的运行信息。

    程序具有如下功能:
        - 复位后打印例程基本信息
        - 在接收完PC发送下去的数据后,将它们全部返回。

    程序执行结果如下:
        Hello,C!
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 例程名称   : GPIO口模拟串口
        * 例程版本   : 1.0
        * 发布日期   : 11-12
        * 固件库版本 : 3.5.0
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请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,本例程会将这些数据通过串口原样返回。

    对于Keil MDK,为了避免中文字符串告警,需要在C/C++编译选项中增加 --diag_suppress=870 参数。

    本程序支持在CPU内部Flash、CPU内部RAM和CPU外部RAM调试。在CPU内部RAM和CPU外部SRAM调试时,无需切换开发板上的
    启动模式拨码开关。请将拨码开关拨到Flash位置。

【2】例程文件夹说明
├─Libraries :  存放第3方提供的库或其源代码,这些代码一般是成熟的并经过验证的代码。
│  ├─CMSIS  :  Cortex微控制器软件接口程序,这是ST官方提供的固件库的一部分。
│  └─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: STM32F10x系列MCU的固件库源代码,这是ST官方提供的固件库的核心代码。

├─User      :  这里存放用户自己编写的源代码
│  └─bsp   :  板级支持包(Board Surport Packet),也就是硬件底层驱动程序

└─project   :  这里存放各类开发工具的工程文件
   ├─EWARMv5      : IAR公司EWARM工程文件
   ├─MDK-ARM(uV3) :KEIL的MDK工程文件,uVision3版本。uV3不能打开uV4版本的工程。
   └─MDK-ARM(uV4) : KEIL的MDK工程文件,uVision4版本。uV4可以打开uV3版本的工程。

【3】工程中源代码分组说明
└─Flash               : Target名称:Flash、CpuRAM 或 ExtSRAM
   ├─USER             : 用户程序
   ├─MDK-ARM          : 和IDE开发工具相关的启动代码(汇编)。MDK表示KEIL的IDE,EWARMv5表示IAR的IDE
   ├─StdPeriph_Driver : STM32F10x系列MCU的固件库源代码
   ├─CMSIS            : Cortex微控制器软件接口程序源代码
   └─Doc              : 存放一些文档

【4】工程中Target说明
    Flash   : 目标代码定位在CPU内部Flash。ROM地址: 0x08000000 RAM地址: 0x20000000
    CpuRAM  : 目标代码定位在CPU内部RAM。  ROM地址: 0x20000000 RAM地址: 0x20008000
    ExtSRAM : 目标代码定位在外部SRAM。    ROM地址: 0x68000000 RAM地址: 0x20000200 (前面0x200空间存放
            中断向量表)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 模块名称 : 主程序模块。
*        文件名称 : main.c
*        版    本 : V1.0
*        说    明 : ADC采样和滤波例程。
*        修改记录 :
*                版本号  日期       作者    说明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#include "stm32f10x.h"                /* 如果要用ST的固件库,必须包含这个文件 */
#include <stdio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因为用到了printf函数,所以必须包含这个文件 */

/* 定义例程名和例程发布日期 */
#define EXAMPLE_NAME        "GPIO口模拟串口"
#define EXAMPLE_DATE        "2012-11-12"
#define DEMO_VER                "1.0"

#define TXD_high()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 GPIO_Pin_9)
#define TXD_low()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A, GPIO_Pin_9)

#define BaudRateUsed        9600

#define SendingDelay        104

/* 仅允许本文件内调用的函数声明 */
static void PrintfLogo(void);
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;
static void Delay_Ms(__IO uint32_t nTime);
static void EXTI_Configuration(void);
static void TIM1_Configuration(void);
static void TIM2_Configuration(void);
static void TIM3_Configuration(void);
static void PrintfAnswer(void);

/* 外部文件可以调用的函数声明 */
void SendOneByte(uint8_t datatoSend);

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;
uint8_t dataReceived[100];
uint8_t Logo[]={"Hello, C!\r\n"};
__IO uint8_t receivedFlag;
__IO uint8_t receivedNum, tmpreceivedNum;

uint16_t g_usAdcValue;        /* ADC 采样值的平均值 */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main
*        功能说明: c程序入口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错误代码(无需处理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,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。
               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、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。

               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72MHz,如果需要更改,可以修改:
                \Libraries\CMSIS\CM3\DeviceSupport\ST\STM32F10x\system_stm32f10x.c
                中配置系统时钟的宏。
        */

        uint8_t i;

        /* IO配置 */
        GPIO_Configuration();

        /* 配置外部中断 */
        EXTI_Configuration();

        /* TIM1初始化,用于接收 */
        TIM1_Configuration();

        /* TIM2初始化,用于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成 */
        TIM2_Configuration();

        /* TIM3初始化,用于发送 */
        TIM3_Configuration();

        /* 直接调用模拟串口发送函数 */
        SendOneByte('H');
        SendOneByte('e');
        SendOneByte('l');
        SendOneByte('l');
        SendOneByte('o');
        SendOneByte(',');
        SendOneByte('C');
        SendOneByte('!');
        SendOneByte('\r');
        SendOneByte('\n');

        /* 打印例程Logo,间接调用模拟串口发送函数 */
        PrintfLogo();

        /* 进入主程序循环体 */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received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清除接收完成标志位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dFlag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tmpreceivedNum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OneByte(dataReceived[i]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清空接收缓存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tmpreceivedNum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Received[i]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返回模拟对话数据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Answer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接收数据长度清零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receivedNum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GPIO_Configuration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PA9为TXD,PA10做RXD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/* 使能 GPIOA clock */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 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
        /* 防止上电后的误判 */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 GPIO_Pin_9);

        /* 配置PA9为推挽输出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配置PA10为浮空输入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EXTI_Configuration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PA10上的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EXTI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* Enable the AFIO Clock */
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
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A, GPIO_PinSource0);

    /* Configure Button EXTI line */
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EXTI_Line10;
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
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  /* Enable and set Button EXTI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*/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15_10_IRQn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F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F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
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TIM1_Configuration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TIM1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TIM1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TIM1,ENABLE);

          /*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*/
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SendingDelay -1;
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72-1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
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
  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1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1, TIM_FLAG_Update);

        /* 开启TIM1的中断 */
    TIM_ITConfig(TIM1,TIM_IT_Update,ENABLE);

    /* 选择TIM2的中断通道 */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TIM1_UP_IRQn;

        /*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*/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
        /*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*/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
        /* 使能中断 */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TIM2_Configuration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TIM1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TIM2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2,ENABLE);

          /*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*/
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1000 - 1;
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72 - 1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
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
  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2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2, TIM_FLAG_Update);

        /* 开启TIM1的中断 */
    TIM_ITConfig(TIM2,TIM_IT_Update,ENABLE);

    /* 选择TIM2的中断通道 */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TIM2_IRQn;

        /*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*/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
        /*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*/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
        /* 使能中断 */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TIM3_Configuration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TIM1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TIM3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3,ENABLE);

          /*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*/
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65535 - 1;
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72 - 1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
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
  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3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      TIM_Cmd(TIM3,ENABLE);
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Delay_Ms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延时
*        形    参:nTime,单位为uS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Delay_Ms(__IO uint32_t nTime)
{

        uint16_t tmp;

        tmp = TIM_GetCounter(TIM3);

        if(tmp + nTime <= 65535)
                while( (TIM_GetCounter(TIM3) - tmp) < nTime );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unter(TIM3, 0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 TIM_GetCounter(TIM3) < nTime );
        }
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SendOneByte
*        功能说明: 模拟串口发送一字节数据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SendOneByte(uint8_t datatoSend)
{
        uint8_t i, tmp;

        /* Start bit */
        TXD_low();
        Delay_Ms(SendingDelay);

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mp        = (datatoSend >> i) & 0x01;

                if(tmp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D_low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SendingDelay);        //0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D_high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SendingDelay);        //1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/* Stop bit */
        TXD_high();
        Delay_Ms(SendingDelay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PrintfLogo
*        功能说明: 打印例程名称和例程发布日期, 接上串口线后,打开PC机的超级终端软件可以观察结果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PrintfLogo(void)
{
        printf("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\r\n");
        printf("* 例程名称   : %s\r\n", EXAMPLE_NAME);        /* 打印例程名称 */
        printf("* 例程版本   : %s\r\n", DEMO_VER);                /* 打印例程版本 */
        printf("* 发布日期   : %s\r\n", EXAMPLE_DATE);        /* 打印例程日期 */

        /* 打印ST固件库版本,这3个定义宏在stm32f10x.h文件中 */
        printf("* 固件库版本 : %d.%d.%d\r\n", __STM32F10X_STDPERIPH_VERSION_MAI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STM32F10X_STDPERIPH_VERSION_SUB1,__STM32F10X_STDPERIPH_VERSION_SUB2);
        printf("* \n\r");        /* 打印一行空格 */
        printf("* QQ    : 1295744630 \r\n");
        printf("* Email : armfly@qq.com \r\n");
        printf("* Copyright www.armfly.com 安富莱电子\r\n");
        printf("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\r\n");
        printf("请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,本例程会将这些数据通过串口原样返回。\r\n\r\n"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PrintfLogo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随机打印模拟对话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PrintfAnswer(void)
{
        uint16_t tmp;

        tmp = TIM_GetCounter(TIM3);

        switch(tmp % 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--雷工,数据已悉数返回,掰掰手指头,有未丢?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--报告雷工,我的工作完了,轮到你检查了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--咦,还没有错?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--靠,还不出错?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--雷工,要不,再试试?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--小雷,检查过没有,数据对不对?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--小雷,数据对不对?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--怎么样,小雷,验收通过了没?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--小雷,我的支付宝是168 168 168 168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--这句不可能出现在屏幕上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源码下载:

网友A(2018-06-28):
正需要,学习一下

网友B:
最近在研究stm,这个看着很有用,谢谢。

网友C:
有毫秒级的延时让单片机一直在等,不处理任何其它的事情,效率不高,无法用在产品中,玩玩还可以

网友D(2018-12-10):
效率不高!但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E(2019-03-10):
感谢提供参考

网友F:
最近在研究这个,学习一下

网友G(2019-05-15):
有没有大神能讲讲TIM3和延时函数那Delay 太懂 Delay函数里面的 if 。。。while。。。到底怎么形成1us的延时 然后Delay(104)

网友H(2019-10-31):
最近项目需要,正好研究下

网友I:
可以。能用,易懂

网友J(2020-03-09):
这个代码风格 太舒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