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ht30温湿度通过433M无线通信发射出去的stm32源码

楼主(2018-02-02):
温湿度获取通过433通信发出去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*          Development project    :                Smart Home System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Version number 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V1.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Development board model:                STM32F103ZET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Author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Dobe_L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#include "public.h"
#include "stmflash.h"
#include "oled.h"
#include "sht30_1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timer.h"
#define FLASH_SAVE_ADDR  0X08070000                //设置FLASH 保存地址(必须为偶数,且其值要大于本代码所占用FLASH的大小+0X08000000)
sht30_data sht30_2_data;
uint8_t warning[9];
uint8_t W[8]="warning";
int main(void)
{

        uint8_t temp[3];
        uint8_t T[5]="Temp:";
        uint8_t H[5]="Huim:";

        SystemInit();//系统时钟初始化
        Usart1_Init();//串口1初始化
        OLED_Init();//OLED屏初始化
        Hc12_init(); //433通信模块初始化
        Sht30_Init();//温湿度传感器初始化
        LED_Init();
        TIM3_Int_Init(8999,7199);
        warning[0]='S';
        warning[1]='Z';
        warning[2]='N';
        warning[3]='W';
        STMFLASH_Read(FLASH_SAVE_ADDR,(u16*)temp,2);
        warning[4]=temp[0];
        warning[5]=temp[1];
        warning[7]='D';
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t30_2_data=Get_sht30_data();
                OLED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20,3,T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65,3,sht30_2_data.temperature,4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00,3,'C'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20,5,H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65,5,sht30_2_data.humidity,4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00,5,'%');
                if(sht30_2_data.temperature>=4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rning[6]='3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20,2,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3_sendstring(warning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ht30_2_data.temperature<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rning[6]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20,2,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3_sendstring(warning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ht30_2_data.humidity<=2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rning[6]='4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20,2,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3_sendstring(warning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ht30_2_data.humidity>=7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rning[6]='7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20,2,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3_sendstring(warning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USART3_DataProcess(); //对指令处理并给主机发送数据
        }
}

网友A(2020-11-01):
新手过来支持一下。。感谢版主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