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通用定时器库函数设置心得

楼主(2018-02-02):
STM32的通用定时器为:TIM2、TIM3、TIM4和TIM5
在使用通用定时器时利用库函数直接设置定时器如下:
1.使能定时器TIM_X的时钟:(X=2、3、4、5)
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X,ENABLE);
2.计算要定时的时间,根据定时时间来设定分频数和最大计数值(以向上计数为例子),其中计算关系如下:
系统时钟(一般为72MHZ) = 定时器分频数 * 计数值
假如分频数为7200,则定时器时钟为:72MHZ/7200=10KHZ,定时器每次计数时间间隔为1/10000秒,假如定时1秒,则要计数10000次,因此计数器的最大计数值为9999,因为计数器从零开始计数。
3.将计算好的分频数和计数值分别赋值以上面定时为例,如下:
/自动重装的计数值
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(10000 - 1);
// 这个就是预分频系数
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7200 ;
//数字滤波器,定时的时候不涉及此功能,为零即
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
//计数模式选择,此处设置为向上模式
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=TIM_CounteMode_Up;
//定时基本设置((X=2、3、4、5))
TIM_TimeBaseInit(TIMX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//清除定时器X的中断溢出标识
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X,TIM_IT_Update);
//开定时器X溢出中断
TIM_ITConfig(TIM5,TIM_IT_Update, ENABLE);
//计数器使能,开始工作
   TIM_Cmd(TIM5, ENABLE);
到此通用定时器的定时功能配置完成,以上配置代码可写入
void TIMX_Init(void)函数中,函数名自己可变。别忘了在函数中的第一句写入: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4.中断配置,这个按照下面的函数复制即可
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//定时器中断配置
{
NVIC_InitTypeDefNVIC_InitStructure;
NVIC_SetVectorTable(NVIC_VectTab_FLASH,0x0000);
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= TIM5_IRQn;
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= 0;
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= 1;
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= ENABLE;
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5. 在stm32f10x_it.c添加定时器TIMX的中断函数:
voidTIM5_IRQHandler(void)
{
//如果定时器产生了中断(X=2、3、4、5)
if (TIM_GetITStatus(TIMX,TIM_IT_Update) != RESET)
{
  //这是你要完成的事情和相关判断,自己去写
}
//完成事情和判断后,清除中断
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5,TIM_IT_Update);

  }
}
到此,定时器定时中断功能实现了

网友A(2018-10-06):
谢谢,虽然还是不怎么会,但是学到了挺多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