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使用STC12C5A60S2单片机通过SPI与MPU9250九轴传感器通讯,怎么配置MPU9250

楼主(2018-02-02):
怎么使用STC12C5A60S2单片机通过SPI与MPU9250九轴传感器通讯,怎么配置MPU9250,希望有大神可以指导下,有没有案例可以分享一下

网友A:
读通MPU9250手册

网友B:
MPU9250手册怎么写的

楼主(2018-03-08):
寄存器那边都是英文版,看不太明白

网友C(2024-11-01):
// 使用单片机STC89C51
// 晶振:11.0592M   BPS=9600
// QQ:474017521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math.h> 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<stdio.h>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<INTRINS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short ushort;
typedef unsigned int   uint;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定义51单片机端口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sbit    SCL=P1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IC时钟引脚定义
sbit    SDA=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IC数据引脚  定义反 X=-00001Y=-00001Z=-00001Rx=-00001Ry=-00001Rz=-00001Tc= 00082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define        SMPLRT_DIV                0x19        //陀螺仪采样率,典型值:0x07(125Hz)
#define        CONFI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A        //低通滤波频率,典型值:0x06(5Hz)
#define        GYRO_CONFIG                0x1B        //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,典型值:0x18(不自检,2000deg/s)
#define        ACCEL_CONFIG        0x1C        //加速计自检、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,典型值:0x01(不自检,2G,5Hz)
#define        ACCEL_XOUT_H        0x3B
#define        ACCEL_XOUT_L        0x3C
#define        ACCEL_YOUT_H        0x3D
#define        ACCEL_YOUT_L        0x3E
#define        ACCEL_ZOUT_H        0x3F
#define        ACCEL_ZOUT_L        0x40
#define        TEMP_OUT_H                0x41
#define        TEMP_OUT_L                0x42
#define        GYRO_XOUT_H                0x43
#define        GYRO_XOUT_L                0x44
#define        GYRO_YOUT_H                0x45
#define        GYRO_YOUT_L                0x46
#define        GYRO_ZOUT_H                0x47
#define        GYRO_ZOUT_L                0x48
#define        PWR_MGMT_1                0x6B        //电源管理,典型值:0x00(正常启用)
#define        WHO_AM_I                0x75        //IIC地址寄存器(默认数值0x68,只读)
#define        SlaveAddress        0xD0        //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,+1为读取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定义类型及变量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char dis[16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数字(-511至512)的字符数组
int        dis_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声明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 delay(unsigned int k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
//MPU6050操作函数
void  InitMPU605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MPU6050
void  Delay5us();
void  I2C_Start();
void  I2C_Stop();
void  I2C_SendACK(bit ack);
bit   I2C_RecvACK();
void  I2C_SendByte(uchar dat);
uchar I2C_RecvByte();
void  I2C_ReadPage();
void  I2C_WritePage();
void  display_ACCEL_x();
void  display_ACCEL_y();
void  display_ACCEL_z();
uchar Single_ReadI2C(uchar REG_Address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I2C数据
void  Single_WriteI2C(uchar REG_Address,uchar REG_data);        //向I2C写入数据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float数转字符串, 返回字符个数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nsigned char Float2Char(float value, unsigned char *array)
{
        uchar IntegerPart;
        float DecimalPart;
        uchar i = 0;
        uchar j = 0;
        char temp;

        //分离整数和小数
        if(value >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tegerPart = (uchar)value;
                DecimalPart = value - IntegerPart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tegerPart = 0;
                DecimalPart = value - IntegerPart;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//处理整数部分
        if(IntegerPart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rray[0] = '0';
                array[1] = '.';
                i = 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IntegerPart >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array[i] = IntegerPart %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    IntegerPart /= 10;
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--;

        //fix the result
        for(j=0; j<i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 = array[j];
                array[j] = array[i - j];
                array[i - j] = temp;
        }
        i++;
        array[i] = '.';
        }

        //convert the Decimalpart
        i++;
        array[i++] = (uint)(DecimalPart * 10)%10 + '0';
        array[i++] = (uint)(DecimalPart * 100)%10 + '0';
        array[i++] = (uint)(DecimalPart * 1000)%10 + '0';
        array[i++] = (uint)(DecimalPart * 10000)%10 + '0';
        array[i]    = '\0';

        return i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 SeriPushSend(uchar send_data)
{
    SBUF=send_data;
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TI=0;
}
void SendString(char *write)
{
        while(*write!=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eriPushSend(*write);
            write++;
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延时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k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k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1;j++);
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延时5微秒(STC90C52RC@12M)
//不同的工作环境,需要调整此函数
//当改用1T的MCU时,请调整此延时函数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5us()
{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I2C起始信号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I2C_Start()
{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数据线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下降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I2C停止信号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I2C_Stop()
{
    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数据线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上升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I2C发送应答信号
//入口参数:ack (0:ACK 1:NAK)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I2C_SendACK(bit ack)
{
    SDA = ack;                  //写应答信号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I2C接收应答信号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bit I2C_RecvACK()
{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CY = SDA;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应答信号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return CY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I2C_SendByte(uchar dat)
{
    uchar i;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        //8位计数器
    {
        dat <<= 1;              //移出数据的最高位
        SDA = CY;               //送数据口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}
    I2C_RecvACK()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char I2C_RecvByte()
{
    uchar i;
    uchar dat = 0;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内部上拉,准备读取数据,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        //8位计数器
    {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dat |= SDA;             //读数据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Single_WriteI2C(uchar REG_Address,uchar REG_data)
{
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I2C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I2C_SendByte(REG_Address);    //内部寄存器地址,
    I2C_SendByte(REG_data);       //内部寄存器数据,
    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停止信号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char Single_ReadI2C(uchar REG_Address)
{
        uchar REG_data;
    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    I2C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    I2C_SendByte(REG_Address);     //发送存储单元地址,从0开始
    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    I2C_SendByte(SlaveAddress+1);  //发送设备地址+读信号
        REG_data=I2C_RecvByte();       //读出寄存器数据
        I2C_SendACK(1);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应答信号
        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        return REG_data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初始化MPU6050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InitMPU6050()
{
        Single_WriteI2C(PWR_MGMT_1, 0x00);        //解除休眠状态,电源管理
        Single_WriteI2C(SMPLRT_DIV, 0x07);    // 配置采样率125hz
        Single_WriteI2C(CONFIG, 0x06);        // 配置配置5hz
        Single_WriteI2C(GYRO_CONFIG, 0x18);   // 配置陀螺仪,不自检,16.4LSB/DBS/S
        Single_WriteI2C(ACCEL_CONFIG, 0x01);  // 配置加速度计2g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合成数据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int GetData(uchar REG_Address)
{
        uchar H,L;
        H=Single_ReadI2C(REG_Address);
        L=Single_ReadI2C(REG_Address+1);
        return (H<<8)+L;   //合成数据
}

//********Mpu6050的零点校准值**************

#define GxOffset -3.06
#define GyOffset 1.01
#define GzOffset -0.88
float Ax,Ay,Az,accX,accY,accZ;
float Gx,Gy,Gz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函数名  :float Mpu6050AccelAngle(int8 dir)
**函数功能: 加速度
读取原始数据,并相互融合算出俯仰角、翻滚角、偏航角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pu6050AccelAngle(void)
{

    Ax = (float) GetData(ACCEL_XOUT_H)/16384; // 测量当前方向的加速度值,转换为浮点数
        Ay = (float) GetData(ACCEL_YOUT_H)/16384;
        Az = (float) GetData(ACCEL_ZOUT_H)/16384;

        accX=atan(Ax/sqrt(Az*Az+Ay*Ay))*180/3.14;
        accY=atan(Ay/sqrt(Ax*Ax+Az*Az))*180/3.14;
        accZ=atan(Az/sqrt(Ax*Ax+Ay*Ay))*180/3.14;

//pr=-ax/sqrt(az*az+ay*ay);
//rr= ay/sqrt(az*az+ax*ax);
//pitch=(int)(((atan(pr)*180)/3.1415926)+180);   //为什么不加180就不行呢?
//roll=(int)((((atan(rr)*180)/3.1415926)+180));

//Yaw角可以通过积分陀螺仪的Z轴角速度来推算。然而,这种方法会因为测量误差而逐渐漂移。如果需要绝对角度,加三轴罗盘数据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函数名  :float Mpu6050GyroAngle(int8 dir)
**函数功能: 角度角速度 ,  角度变化率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pu6050GyroAngle(void)
{
    Gx = (float) GetData(GYRO_XOUT_H)/131.0-GxOffset;
        Gy = (float) GetData(GYRO_YOUT_H)/131.0-GyOffset;
        Gz = (float) GetData(GYRO_ZOUT_H)/131.0-GzOffset;
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在1602上显示10位数据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isplay10BitData(float value  )
{
        uchar i,j;

        j=Float2Char( value ,dis); //转换数据显示

        for(i=0;i<j;i++)
            SeriPushSend(dis[i])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显示温度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float Get_temp()
{
        int        Temp_h,Temp_l;        //温度及高低位数据
        float        Temperature;        //温度
        Temp_h=Single_ReadI2C(TEMP_OUT_H); //读取温度
        Temp_l=Single_ReadI2C(TEMP_OUT_L); //读取温度

        Temperature = 36.53+ (float)((Temp_h<<8|Temp_l)/340);

        return Temperature;
}

void Init_uart()  //9600 11.0592
{
        TMOD=0x21;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
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PS=1;      //串口中断设为高优先级别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
        TR1=1;
        ET0=1;     //打开定时器0中断
//        ES=1;        //
//        EA=1;  //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主程序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ain()
{

    unsigned char h[30]="\r\n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;

        delay(500);                //上电延时
        Init_uart();
        InitMPU6050();        //初始化MPU6050
        delay(150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SendString(h);

                Mpu6050AccelAngle();
          SendString("  Ax=");
      Display10BitData(accX);
          SendString("  Ay=");
      Display10BitData(accY);
          SendString("  Az=");
      Display10BitData(accZ);

                Mpu6050GyroAngle();
          SendString("  Gx=");
      Display10BitData(Gx);
          SendString("  Gy=");
      Display10BitData(Gy);
      SendString("  Gy=");
      Display10BitData(Gz);

                SendString("  Tc="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10BitData(Get_temp());
        SendString("°C"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