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C单片机的89,12,15系列的选择

楼主(2018-02-02):
--新人贴
话说我是机械专业的,毕业后就没怎么玩单片机了,最近为了追妹子,准备做个小东西,想起自己还有两块89c52的和一块12C5A60S2的,准备就要用了,结果查资料的时候发现,stc都更新到15系列了。。

突然发现自己落伍了好多年啊。。

话说这几个系列的区别真的有那么大吗

我除了配置更高了,存储空间更大了,还有别的什么重要的区别吗

楼主:
都休息了吗,怎么没人呢

网友A:
STC15系列单片机可完全兼容89C52的功能。区别很多简单说:
1、高速·增强型8051 CPU,1T,单时钟/ 机器周期,速度比普通8051 快6~12 倍。
2、宽供电电压:5.5~3.8V
3、内部高可靠复位,8级可选复位门槛电压,可彻底省掉外部复位电路。
4、内部高精度R/C时钟,±1%温漂(-40℃~+85℃),常温下温漂5%0,内部时钟从5MHz~35MHz
5、通用I/O口,复位后为:准双向上/弱上拉(普通8051传统I/O口)可设置成四种模式:准双向口/弱上拉,推挽/强上拉,仅为输入/高阻,开漏。每个I/O口驱动能力均可达到20mA,但整个芯片最大不得超过90mA

网友B:
12系列比89快了大约12倍 还多了AD转换

网友C:
够用就先用着,15系列和8系列增加了免外部晶振和速度快点。还有高端点的增加了SPI外设

网友D:
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简单东西用89c52足够 60s2多了pwm ad 双串口 管脚和89c基本通用 15系在pwm控制方面进步比较大 内部RC优化比较多 最新的是8A系列 AD好像是12位还是10个 但15系和8A系管脚变化很大 不能和过去的89系直接互换了

怎么又是做东西追妹子的 现在还有这么傻的妹子么 不用钱砸就能搞定么 好奇怪啊 哈哈

网友E:
够用就行

楼主:
多谢楼上各位大侠的答复,一下子了解了不少,不用再翻着datasheet一条一条的去对了

网友F:
89S52要是制作小东西就够用。。。够用就行。。。

网友G:
12系列比89系列好太多了,12系列功能多太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