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*16*16汉字点阵滚动显示单片机源码及仿真电路图等资料

楼主:
源码和电路图都在压缩包中,滚动显示最关键的就在于不同8*8点阵块中如何衔接与字模数据如何传入到595芯片当中。

一、点阵测试说明
一、单组点阵原理图

电路采用H1~H16用2个138组成4译16电路驱动,L1~L16用2个74HC595的串并转换驱动

ABCDG 为16行 译码控制信号。
ABCD 为H0~H16的4-16(两个138组成)的译码输入信号。G为两个138译码控制脚,低电平有效。
CLK 为列信号控制的时钟信号
DATA 为串行数据信号
LATCH 为信号锁定,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,下降沿时存储寄存器数据不变。(通常将LATCH置为低电平,)当移位结束后,在LATCH端产生一个正脉冲(5V时,大于几十纳秒就行了。通常都选微秒级),更新显示数据
DATAOUT 为级联时数据串出信号。
IN针定义(从上到下)依次为LATCH、CLK、DATA、G、A、B、C、D
OUT针定义(从上到下)依次为LATCH、CLK、DATAOUT、G、A、B、C、D
级联使用时OUT针和IN针用短路片连接。

二、实验方式:
可单个点阵显示,也通过短路片连接可接联控制。

三、实验接线:
P1.0接D
P1.1接C
P1.2接B
P1.3接A
P1.4接G
P1.5接DATA
P1.6接CLK
P1.7接LATCH

四、实验程序
程序1  LED3J.C   三字静态显示
程序2  LED3D.C  二屏(左边二屏)六字左移显示。(如三屏接联,最右屏同最左屏的字,且字向下偏移一个位)
调试时,按调试按钮传送结束后,在反汇编窗口点击0000起始地址,让程序从0000开始运行。或直接在键盘上运行起始地址为0000。

字模设置选项

仿真图:
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<intrins.h>
//char code STT516[3] _at_ 0x003b;
#define Display_Num_Word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能显示的汉字个数

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fer[4];
unsigned char Display_Swap_Buffer[Display_Num_Word][32]={0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缓冲区
bit Shift_Bit = 0;
bit Flag_Shift = 0;
#define Shift_Speed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移动速度
unsigned char Timer0_Count = 0;
unsigned char temp = 0x80;
unsigned char Shift_Count = 0;
unsigned char Display_Word_Count = 0;

#define Num_Of_Word 6
unsigned char code Word[Num_Of_Word][32] =
{

0xFE,0xFE,0xFE,0xFE,0xFE,0xE0,0xEF,0xEF,0xEF,0xE0,0xEF,0xFE,0xD7,0xDB,0xBB,0xFF,
0xFF,0xFF,0x07,0xFF,0xEF,0x07,0xEF,0xEF,0xEF,0x0F,0xEF,0xEF,0x77,0xBB,0xBB,0xFF,/*"点",0*/

0xFF,0x07,0x77,0x68,0x5E,0x6E,0x75,0x70,0x77,0x57,0x68,0x7F,0x7F,0x7F,0x7F,0x7F,
0x7F,0x7F,0x7F,0x03,0xFF,0xBF,0xBF,0x03,0xBF,0xBF,0x01,0xBF,0xBF,0xBF,0xBF,0xBF,/*"阵",1*/

0xBF,0xD8,0xDB,0x7B,0xBA,0xAA,0xEA,0xDA,0xDA,0xDA,0x3A,0xBE,0xBD,0xBD,0xBB,0xB7,
0xFD,0x3D,0xBD,0xAD,0xAD,0xAD,0xAD,0xAD,0xAD,0xAD,0xAD,0xFD,0x7D,0xBD,0xB5,0xFB,/*"测",2*/

0xFF,0xBF,0xDF,0xCF,0xD8,0xFF,0x1F,0xD8,0xDE,0xDE,0xDE,0xDE,0xD6,0xC9,0xDF,0xFF,
0xDF,0xD7,0xDB,0xDB,0x01,0xDF,0xDF,0x1F,0xDF,0xEF,0xEF,0xF5,0x35,0xF9,0xFD,0xFF,/*"试",3*/

0xBF,0xDE,0xCE,0xDE,0xFE,0xFE,0x1D,0xDA,0xDE,0xDE,0xDF,0xDF,0xD7,0xCF,0xDC,0xF3,
0xFF,0x0F,0xEF,0xEF,0xEF,0xEF,0xF1,0x07,0xF7,0xF7,0x6F,0x6F,0x9F,0x6F,0xF1,0xFB,/*"设",4*/

0xBF,0xDF,0xCF,0xDF,0xFF,0x0C,0xEF,0xEF,0xEF,0xEF,0xEF,0xED,0xEB,0xE7,0xEF,0xFF,
0xDF,0xDF,0xDF,0xDF,0xDF,0x01,0xDF,0xDF,0xDF,0xDF,0xDF,0xDF,0xDF,0xDF,0xDF,0xDF,/*"计",5*/

};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主函数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_Timer0();
        Clear_Display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Display_Swap_Buffer)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Shift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Shif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Word_Count = Shift_Count/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当前显示第几个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c_Shift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ft_Count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ft_Count == (Num_Of_Word+Display_Num_Word)*16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移动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ft_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初始化定时器0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Init_Timer0()
{
        TMOD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0, 工作模式1

        TH0 = (65536 - 50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 - 50000)%256;
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ET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中断
    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中断函数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(65536 - 50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 - 50000)%256;

        TF0 = 0;
        Timer0_Count++;
        if(Timer0_Count >= Shift_Spee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0_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Flag_Shift = 1;
        }
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计算移动数据,存在在缓冲器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Calc_Shift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for(i = 0;i < 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Display_Swap_Buffer[0][16+i]&0x80)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行第一个字节移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wap_Buffer[0][i] = (Display_Swap_Buffer[0][i] << 1)&0xf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低位清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wap_Buffer[0][i] = (Display_Swap_Buffer[0][i] << 1)|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低位置一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(Display_Swap_Buffer[1][i]&0x80)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行第二个字节移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wap_Buffer[0][16+i] = (Display_Swap_Buffer[0][16+i] << 1)&0xf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低位清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wap_Buffer[0][16+i] = (Display_Swap_Buffer[0][16+i] << 1)|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低位置一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(Display_Swap_Buffer[1][16+i]&0x80)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行第三个字节移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wap_Buffer[1][i] = (Display_Swap_Buffer[1][i] << 1)&0xf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低位清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wap_Buffer[1][i] = (Display_Swap_Buffer[1][i] << 1)|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低位置一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hift_Count%16 < 8 && Display_Word_Count < Num_Of_Wor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ft_Bit = Word[Display_Word_Count][i]&temp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hift_Count%16 < 16 && Display_Word_Count < Num_Of_Wor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ft_Bit = Word[Display_Word_Count][16+i]&temp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ft_Bi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字移出缓冲区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 Shift_Bit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后8位移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wap_Buffer[1][16+i] = (Display_Swap_Buffer[1][16+i] << 1)&0xfe;                 //最低位清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ft_Bit =       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wap_Buffer[1][16+i] = (Display_Swap_Buffer[1][16+i] << 1)|0x01;                //最低位置一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temp = (temp>>1)&0x7f;
        if(temp == 0x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 = 0x80;
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清空缓冲区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Clear_Display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for(j = 0 ; j < Display_Num_Word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 ; i < 32 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wap_Buffer[j][i]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=显示  1=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num为字数  dat[][32]为字模的名称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dat[][32]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
        for( i = 0 ; i < 16 ; i++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数据时候关闭显示。等更新完数据,打开138显示行。防止重影。
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[0] = dat[0][i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[1] = dat[0][i+16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[2] = dat[1][i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[3] = dat[1][i+16];

                Send(Display_Buffer[3]);
                Send(Display_Buffer[2]);
                Send(Display_Buffer[1]);
                Send(Display_Buffer[0]);

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存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      Scan_Line(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第i行

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G = 0;

                for( j = 0 ; j < 30 ; j++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一段时间,让LED亮起来。
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扫描某一行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Scan_Line( unsigned char m)
{
        switch(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0;LEDARRAY_C = 0;LEDARRAY_B = 0;LEDARRAY_A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0;LEDARRAY_C = 0;LEDARRAY_B = 0;LEDARRAY_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0;LEDARRAY_C = 0;LEDARRAY_B = 1;LEDARRAY_A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0;LEDARRAY_C = 0;LEDARRAY_B = 1;LEDARRAY_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0;LEDARRAY_C = 1;LEDARRAY_B = 0;LEDARRAY_A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0;LEDARRAY_C = 1;LEDARRAY_B = 0;LEDARRAY_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0;LEDARRAY_C = 1;LEDARRAY_B = 1;LEDARRAY_A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0;LEDARRAY_C = 1;LEDARRAY_B = 1;LEDARRAY_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1;LEDARRAY_C = 0;LEDARRAY_B = 0;LEDARRAY_A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9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1;LEDARRAY_C = 0;LEDARRAY_B = 0;LEDARRAY_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1;LEDARRAY_C = 0;LEDARRAY_B = 1;LEDARRAY_A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1;LEDARRAY_C = 0;LEDARRAY_B = 1;LEDARRAY_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1;LEDARRAY_C = 1;LEDARRAY_B = 0;LEDARRAY_A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1;LEDARRAY_C = 1;LEDARRAY_B = 0;LEDARRAY_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1;LEDARRAY_C = 1;LEDARRAY_B = 1;LEDARRAY_A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 = 1;LEDARRAY_C = 1;LEDARRAY_B = 1;LEDARRAY_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 : break;
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03-15):
我打开这个仿真的,显示非法字符,咋回事,有知道怎么改的吗

网友B(2018-12-10):
想问下带不带论文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想问下带不带论文啊

不带论文,可以自己写写

网友D(2019-03-23):
为什么仿真出现错误啊 Wire label contains illegal characters [P20,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