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AD16画的PCB图自动连线不连

楼主(2018-02-03):
原理图画好了,然后封装也弄好了,原理图导成PCB图。之后自动连线。别的地方的线都连了。就这个芯片上的线没有连,想问一下怎么解决。

网友A:
手工干预一下

网友B:
你这画板有问题啊,规则也没设置好,建议手动布线

网友C:
自动布线不一定好使

网友D:
自动布线不是很好,有些规则电脑不能处理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