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电子琴课程设计(仿真+论文+源码下载)

楼主(2018-02-03):
这学期做的关于51单片机电子琴的一个课程设计
本次设计首先对单片机设计简易电子琴仔细分析,接着制作硬件电路和编写软件的程序,最后进行软硬件的调试运行。并且从原理图,主要芯片,各模块的原理和各个模块的程序调试来阐述。利用单片机产生不同频率来获得我们要求的音阶,实现高、中、低共21个音符的发音和显示和音乐播放时的控制显示,并且能自动播放程序中编排的音乐。系统运行稳定,其优点是硬件电路简单,软件功能完善,控制系统可靠,性价比高等,具有一定的使用和参考价值。
文件中有详细的课程设计解说,还有整套程序和仿真原理图,可供做课程设计的同学们做参考!

仿真原理图:

论文截图: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keyport P1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high,low;           //定时器预装值的高8位和低8位
sbit speak=P3^0;
sbit gao=P3^5;
sbit di=P3^6;
sbit zdbf=P3^7;
uchar yinjie=1;
uchar time;
uchar n=0;
uchar bo=0;
uchar code fre[][2]= {   0x8c,0xf8,0x5b,0xf9,0x15,0xfa,0x67,0xfa,0x90,0xfb,0xae,0xfb,0x0c,0xfc,  //低音
          0x44,0xfc,0xac,0xfc,0x09,0xfd,0x34,0xfd,0x82,0xfd,0xc2,0xfd,0x06,0xfe, //中音
        0x22,0xfe,0x56,0xfe,0x85,0xfe,0x9a,0xfe,0xc1,0xfe,0xe4,0xfe,0x03,0xff,        //高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void delay(uint );
void ITimer0(void);//定时器初始化
void key(void);
void dtxs(int,int);
void song()
{
TH0=high;
TL0=low;
TR0=1;
delay(time*240);
}
void yinyue()
{
uchar code hls[]={  5,2,2, 3,2,1, 5,2,1, 1,3,4, 6,2,2, 1,3,2, 5,2,4, 5,2,2, 1,2,1, 2,2,1 ,3,2,2 ,2,2,1,1,2,1 ,2,2,6, 5,2,2, 3,2,1, 5,2,1, 1,3,3, 7,2,1, 6,2,2, 1,3,2, 5,2,4, 5,2,2, 2,2,1, 3,2,1, 4,2,3, 7,1,1, 1,2,6, 6,2,2, 1,3,2, 1,3,4, 7,2,2, 6,2,1, 7,2,1, 1,3,4 ,6,2,1,7,2,1, 1,3,1 ,6,2,1, 6,2,1 ,5,2,1 ,3,2,1, 1,2,1, 2,2,6, 5,2,2, 3,2,1,        1,2,1, 1,3,3, 7,2,1, 6,2,2, 1,3,2, 5,2,4, 5,2,2, 2,2,1, 3,2,1, 4,2,3, 7,1,1, 1,2,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        uchar m;
        n=0;
      while(n<174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m=hls[n]+7*(hls[n+1]-1)-1;
                high=fre[m][1];
                low=fre[m][0];
                time=hls[n+2];
                n=n+3;
                song();
           }
}
void main (void)
{
        uchar num;
        ITimer0();
        speak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por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e:num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d:num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b:num= 3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f7:num= 4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ef:num= 5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df:num= 6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bf:num= 7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7f:num= 8;break;
            default:num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num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ak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gh=fre[7*yinjie+num-1]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w=fre[7*yinjie+num-1]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txs(yinjie,num);
        }
}
void ITimer0(void)
{
TMOD |= 0x01;          //使用模式1,16位定时器,使用"|"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
EA=1;            //总中断打开
ET0=1;           //定时器中断打开
TR0=1;           //定时器开关打开
}
void Timer0_isr(void) interrupt 1
{
TH0=high;
TL0=low;
speak=!speak;
if(zdbf==0)
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if(zdbf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o/2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<174)n=5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n赋值大于174,跳出while,停止音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txs(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o%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5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n赋值大于174,跳出while,停止音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/**/
}
void key()
{
        if(zdbf==0)
               {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if(zdbf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inyue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if(gao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if(gao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inji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inji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yinjie=2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if(di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if(di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injie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inji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yinjie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
{
                int a,b;
                   for(a=x;a>0;a--)
                   for(b=110;b>0;b--);
}
void dtxs(k,l)//k是按键号,l是工作方式
{
char seg[14]={ 0x3F,/*0*/
        0x06,/*1*/
        0x5B,/*2*/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12-05):
感谢巨巨的分享

网友B(2019-03-18):
代码整体还行就是有些东西不够详细

网友C(2019-05-21):
谢谢楼主,就是打不开……

网友D(2019-08-23):
请问有进行实物焊接吗?

网友E(2020-06-12):
我有一个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 但是仿真不出来 跟你仿真图一模一样 程序目前就这个页面来说也是一样,但是按下按键时不发音 而且数码管忽闪忽闪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