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一起动动手做一个门磁感应报警器,短信通知提醒

楼主(2018-02-03):
这个门磁报警主要是通过在门框上安装一个磁控传感器,启动任务之后,当门被打开就会发出警报,然后用户的手机会接收到短信提醒,还可以通过历史数据直观的看到门具体什么时候被打开过。

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下材料

疯狂物联-物联网开关(淘宝搜索 店铺:疯狂物联)
蜂鸣器
磁控开关模块
磁铁
电源线

我用塑胶板做了一个小门模型

把磁控模块和磁铁粘到门和门框上

拔下芯片之后按照底部标识的正负极接电源线

具体的接线方法

接好电源线之后在输出端这里接上蜂鸣器

把磁控开关接入到物联网开关的数据输入端口中

物联网开关的IO说明

把线都接好之后我们就插上电源物联开关正常工作,接下来我们要对物联网开关做一个初始化配置

物联网开关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会在上电30秒内创建一个“ESP_”开头没有密码的AP配置热点,我们打开手机的网络管理界面,搜索并连接到物联网开关的配置热点中去。
与设备连接成功之后,我们打开手机的浏览器,在浏览器地址这里输入192.168.4.1就可以进入到设备
如果有安装到“疯狂物联”的APP可以打开APP,点击右上的+号现在无网控制,也可以进入到设备的配置页面
进入到设备的配置页面,在“wifi名称”这里输入我们家里可以正常上网的wifi名称,“WIfi密码”这里输入与wifi名称对应的密码,这里的wifi名称不支持中文的哦。
输入正确的wifi名称和密码之后,我们要选复制设备编码,这个设备编码是等一下在控制端添加设备时需要用到的,所以我们必须要确认复制成功之后再点击保存。
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,当物联网开关已经成功了连接上了网络之后会自动关闭掉 AP配置热点的。如果我们要修改wifi
或设备编码没有复制到应该怎么办?
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。
1.关闭路由器,让物联网开关无法正常上网之后1分钟内设备会再次生成AP配置热点,我们用手机搜索并连接设备进行修改即可
2.把设备拿到wifi信号范围之外,同样让物联网开关无法正常上网就可以了。
配置完成之后,我们的手机会自动与物联网开关的AP配置热点断开连接,等待手机连接到家里的WiFi可以正常上网之后,我们打开“疯狂物联网”APP或者浏览器,在浏览器地址这里输入 o8y.net打开并登陆到物联网管理平台。这里小编推荐大家使用QQ快捷登陆的方式登录,这样免去注册的麻烦。
进入到物联网管理平台之后,点击左下的添加设备按钮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输入设备的名称(自定义),然后输入设备的编码,这个设备编码就是刚刚配置时所复制的设备编码,我们把它粘贴上去就ok了

输入完成点击保存

保存之后我们不会立刻看到我们的设备,需要点击下方中间的刷新按钮,刷新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了

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给设备做一个简单的配置,点击右上的“工具”按钮,在弹出的配置对话框中的“接入传感器”下方的IO03(R)这里选择“数字量传感器”,上面对的IO02,IO03是修改控制端显示的名字的,设置完成之后我们点击保存

我们再刷新一次客户端,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修改的名字已经显示出来了

我们看到门现在是打开的,所以“门磁感应”图标是红色的、

我们把门关上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控制端“门磁感应”的图标变成绿色了。

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报警任务

点击左下的“任务管理”选择“控制任务”

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上方的+号添加任务

在设备判断这里选择“门磁感应”“=”“1”,在执行设备这里选择“蜂鸣器”“打开”
这个任务的意思是,当个门磁感应输出的是高电平(1),打开蜂鸣器
提交保存。这样当这个门被打开的时候,我们的蜂鸣器就会发出报警。
接下来设置短信通知任务

我们 还是点击下方的任务管理按钮,选择通知任务

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上方的+号添加短信通知任务

在设备判断这里选择门磁感应=1

短信发送这里输入短信接收的手机号码。点击提交保存
设置好这两个任务设备具体的任务执行就是这样,
当门被打开(电磁感应器发出高电平1)蜂鸣器发出警报,向指定用户手机号发出通知短信。

我们还可以点击“门磁感应”打开数据报表,查看历史数据

好了,门磁感应报警就制作完成了。感谢大家耐心的看完,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QQ群互相学习,讨论。
QQ交流群:20384776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