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弟想做个2.4G遥控器高度回传 想请教下怎么做

楼主(2018-02-03):
小弟想做个2.4G遥控器高度回传 想请教下怎么做

网友A:
高度回传是什么?

网友B:
测量什么的高度,有红外、超声、激光等,有AD方式读取,有IIC读取,然后通过2.4G射频芯片发送到手上的芯片在读取值 ,是这样的意思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!把具体需求和工作状态说清楚

就是通过航模接收机反馈给遥控器高度的这么个东西  不太懂这个所以不知道怎么用术语来表达

楼主:
咱们有没有扣扣群啥的

网友D:
我原来飞飞机的时候看见过,用的是气压传感器,单片机处理数据后用2401,传回来给控,注意不要窜频道了。

网友C:
你好!把具体需求和工作状态说清楚

网友E:
你试试有个血压计的气压芯片,输出信号ADC ,就能知道气压了转换成高度

网友F:
气压计即可,成熟的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