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8*8点阵移动仿真与源码

楼主:
51单片机为主控芯片,74LS595驱动行,74LS138驱动列,实现上下左右的平移,同时可以扩展为16*16的点阵屏

这是程序

这是程序

这是proteus仿真

这是proteus仿真

网友A(2018-02-04):
#include        "reg51.h"
#include        "intrins.h"
sbit                sck=P2^0;
sbit                rck=P2^2;
sbit                ser=P2^1;
#define                uchar        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      uint          unsigned int
uchar                dat1[8]={0x00,0x01,0x02,0x03,0x04,0x05,0x06,0x07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列数组
uchar       dat2[8]={0x00,0x66,0x99,0x81,0x81,0x42,0x24,0x18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行数组
void sendrowbyte(uchar Va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74ls595驱动行
{
        uchar i=0;
        sck=1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Val&0x80)        ser=1;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r=0;
                Val<<=1;
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}
        rck=0;
        rck=1;
}
void sendcolbyte(uchar Va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74ls138驱动列
{
        switch(Va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P3=dat1[0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P3=dat1[1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P3=dat1[2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P3=dat1[3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P3=dat1[4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P3=dat1[5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P3=dat1[6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P3=dat1[7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void MOVE_RIGHT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函数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dat2[i]=_crol_(dat2[i],1);
}
void MOVE_LEFT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移函数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dat2[i]=_cror_(dat2[i],1);
}
void MOVE_DOWN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移函数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char t=dat1[0];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        dat1[i]=dat1[i+1];
        dat1[7]=t;
}
void MOVE_UP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移函数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char t=dat1[7];
        for(i=7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dat1[i]=dat1[i-1];
        dat1[0]=t;
}
void TIMER0_init(void)
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0xfc;
        TL0=0x66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EA =1;
        ET0=1;
}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TIMER0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}
}
void TIMER0_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uchar i     =0;
        static uchar kcount=0;
        static uchar kmode =0;
        static uint  tim   =0;
        TH0=0xfc;
        TL0=0x66;
        tim++;
        if(tim==5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移动的间隔,为500ms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=0;
                if(kcount == 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移动的步数,为8的整数倍才会移动的完整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mod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mode==4)        kmode=0;
                }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一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