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循迹小车用L289N时,电源一定要12V的?铝电池要动力铝电池还是一般就行?

楼主(2018-02-03):
大一,现在在家想做一个循迹小车,大体思路有了,具体的还要多请教。

网友A:
不是说一定要12v的要多少v都可以,不过要驱动小车要12v或者9v都可以,电池一般就行,

网友B:
12v或9v都行

网友C(2018-11-28):
楼主我也要做一个简单的小车,初学者可以交流一下吗

网友D:
主要看电机的功率是多大。就像小时候玩的四驱车那样,两个五号电池也可以跑的飞起~如果用电池,建议使用18650,用完还可以充电呢,很方便。

网友E(2019-04-13):
引用 网友D:
主要看电机的功率是多大。就像小时候玩的四驱车那样,两个五号电池也可以跑的飞起~如果用电池,建议使用186 ...

请问18650给多个电机供电的时候电流够用吗

网友F:
l289给电机供电的嘛,不一定是12v l289可以调电压的,普通电池就行

网友G:
大家互相交流

网友H:
看你的马达额定电压啊,啥电池都可以,只是为了供电而已,电压满足要求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