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t100这个电路为什么输出电压乘以236就是温度值,这个pt100为什么只能测0-100度

楼主(2018-02-03):
这个pt100电路测温原理,哪位大神指教一下

网友A:
前置运放没有闭环反馈、怎么输出模拟电压给adc芯片采集呢???

网友B:
模拟信号不能给ADC芯片采集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前置运放没有闭环反馈、怎么输出模拟电压给adc芯片采集呢???

这个电路仿真可以显示温度啊

网友C:
你没搞懂pt100的检测原理才会这么问

常用pt100检测电路是惠斯通电桥原理 测的是基准电压和PT100变化电压的压差 经过放大后给AD采样 通过调整运放的放大倍数和电桥的基准电压就可以测量很大范围 不仅仅0~100 我做的一个东西可以从-50测到450℃ 理论上还能再高 但我用的材料受不了才限制在这个温度下

网友D:
把电桥电压提高一点可以吗?注意的是:仿真电路太理想。实际电路要适当修改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没搞懂pt100的检测原理才会这么问

常用pt100检测电路是惠斯通电桥原理 测的是基准电压和PT100变化电压 ...

啊,好吧。那我这个电路图的原理是什么啊,能不能改变他的测温范围。再就是,你能不能把你的电路仿真图发给我参考一下,最好是protues,带程序的,谢谢

网友D:
补上,你的电路中,运算放大器应该加反馈。调整放大倍数达到你需要的输出电压。此电压信号与程序中的转换量配合,就能得到你需要的温度范围。前面的回答太毛糙,对不住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补上,你的电路中,运算放大器应该加反馈。调整放大倍数达到你需要的输出电压。此电压信号与程序中的转换量 ...

嗯,你的建议蛮好,我会试试,谢谢。但是你可以写出计算公式说明一下这个电路测温原理,为什么只能测0''-100度吗

网友E:
运放溢出了吧,可降低放大倍数,只不过会损失精度

网友E:
运放溢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