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第一次画单片机的PCB的问题

楼主:
在PCB上加这四个引脚排针引出 ,单片机用AT89S51,买个CP2102链接板子上的四个引脚和电脑 ,请问可以实现程序输入和电源吗

网友A(2018-02-03):
可以,只是接口

网友B:
完全可以的

网友C:
这个用标准杜邦2.54排针,一般的时候VCC和GND分列两侧,中间RX  TX数据脚。并不是规定,而是大家都是这个习惯

网友C:
如果串口通信,VCC可以不用,电脑串口使用2、3、5脚,TX RX GND即可。

网友C:
对了,你这个不可行,单片机的RX  TX是不能直接和电脑通信的,要么用USB的下载器连接单片机和电脑USB接口,要么需要一个RS232的芯片,把单片机的电平转换为串口电平才能和电脑通信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串口通信,VCC可以不用,电脑串口使用2、3、5脚,TX RX GND即可。

请问您的意思是 把这个排针横着摆是吗  我想用这个给PCB供电  用VCC没问题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对了,你这个不可行,单片机的RX  TX是不能直接和电脑通信的,要么用USB的下载器连接单片机和电脑USB接口, ...

没有直接连接 中间有个CP2102呢

网友E:
直接加个CH340就可以了 还搞那么复杂

网友F:
建议使用火牛电源输入,且引出单片机主要的下载线,和I/O口,方便接更多外设

网友G:
你这个不可行,单片机的RX  TX是不能直接和电脑通信的,要么用USB的下载器连接单片机和电脑USB接口,要么需要一个RS232的芯片,把单片机的电平转换为串口电平才能和电脑通信。

网友H:
可以的,给你提供一个cp2102的电路

网友I:
电源线请加粗。还有地线可以先不画,因为后面会铺一层地铜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