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场效应管的最高频率

楼主(2018-02-03):
在百度查了一下,3205都说在40到100kHz之间是最佳频率!但我试了一下,3205过了30kHz就炸管!是基于555芯片的逆变!有那位师父知道有关各种场效应管的最佳频率的资料吗?谢谢!

网友A:
没图没真相,咋那么肯定就是因为频率造成呢?

网友B:
有没有加限流电阻?

网友C:
把原理图截个图看看怎么回事

楼主:
我把六脚的电阻换成可调电阻!1K时是8kHz,到了0.5K,就是16.8kHz了!再调到0.2以下就炸管了!

网友D:
这个电路驱动不足!过不了30K不奇怪!
你到考虑一下,场效应管的栅极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容,你如何驱动,才能保证速度。

网友E:
用51片子 1/2系统时钟驱动mos 没遇到问题 工作正常 楼主试试别的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电路驱动不足!过不了30K不奇怪!
你到考虑一下,场效应管的栅极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容,你如何驱动,才 ...

我学的主要是马达!对电子元件没有功底!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强些?我曾经将12脚的电容换成473二个串联,再调六脚电阻,电阻小了,反而输出小了,但没有炸管!至于频率,我是用万能表测的!

网友F:
不是这样调试的,你的驱动不足,会影响MOS管导通的,MOS管本身有电容,不是频率引起炸管。

网友F:
要加个驱动三极管做前级驱动,图腾输出就足够驱动很多3205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要加个驱动三极管做前级驱动,图腾输出就足够驱动很多3205了

我不懂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电路驱动不足!过不了30K不奇怪!
你到考虑一下,场效应管的栅极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容,你如何驱动,才 ...

如果把G极电阻改到几十,然后二个管子分别驱动如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是这样调试的,你的驱动不足,会影响MOS管导通的,MOS管本身有电容,不是频率引起炸管。

把G极电阻降到几十,二个管子分别驱动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