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单片机通过语音控制led灯的颜色源程序

楼主(2018-02-04):
这是我上个月做的一个小项目
用时15天
附件包含stm32单片机的源代码
主要是通过语音模块控制小灯的颜色改变
都是自己编写的,请大家指教

语音控制LED灯单片机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WS2812B.h"
#define Buf2_Max 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2缓存长度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_t aa[3]={0x0000,0x0000,0x0000};                //关
uint8_t bb[3]={0x00ff,0x0000,0x0000};                //红k=1
uint8_t cc[3]={0x0000,0x00ff,0x0000};                //绿k=2
uint8_t dd[3]={0x0000,0x0000,0x00ff};                //蓝k=3
uint8_t ee[3]={0x00ff,0x00ff,0x00ff};                //白k=4
uint8_t ff[3]={0x00ff,0x00ff,0x0000};                //黄k=5
uint8_t gg[3]={0x0000,0x00ff,0x00ff};                //浅蓝
uint8_t hh[3]={0x00ff,0x0000,0x00ff};                //紫k=6
uint8_t ii[3]={0x0099,0x00d5,0x0012};                //变
uint8_t jj[3]={0x00ff,0x00aa,0x001f};                //
uint8_t kk[3]={0x0088,0x0025,0x001f};                //粉k=7
uint8_t ll[3]={0x00ff,0x0088,0x00ab};
uint8_t mm[3]={0x0088,0x00ff,0x0023};
uint8_t nn[3]={0x00ab,0x0059,0x0023};
u8 k=0;
void CLR_Buf2(void);
//u8 Fi=0;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16 t;
        u16 len;

        u16 times=0;
      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  Timer3_init()        ;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//设置NVIC中断分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        uart1_init(115200);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115200
        uart2_init(115200);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115200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端口初始化
        KEY_Init();          //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
CLR_Buf2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S2812_send( aa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STA&0x8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.5 输出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=USART_RX_STA&0x3fff;//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1, USART_RX_BUF[0]);//向串口1发送数据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USART_FLAG_TC)!=SET);//等待发送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0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1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2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3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4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5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6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7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8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9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a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b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c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d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您发送的消息为:\r\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len;t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1, USART_RX_BUF[t]);//向串口1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USART_FLAG_TC)!=SET);//等待发送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\r\n");//插入换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ST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S2812_send( aa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nd( bb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nd( cc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nd( dd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nd( ee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nd( ff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nd( gg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nd( hh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nd( ii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nd( jj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10)//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nd( kk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11)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nd( ll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1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nd( mm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1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nd( nn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//  if(USART2_RX_STA&0x8000)
//        {
//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.5 输出高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=USART2_RX_STA&0x3fff;//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
//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BUF[0]=='0')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0;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BUF[0]=='1')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;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BUF[0]=='2')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2;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BUF[0]=='3')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3;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2, USART2_RX_BUF[0]);//向串口1发送数据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USART_FLAG_TC)!=SET);//等待发送结束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您发送的消息为:\r\n\r\n");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len;t++)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2, USART2_RX_BUF[t]);//向串口1发送数据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USART_FLAG_TC)!=SET);//等待发送结束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len;t++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1, USART2_RX_BUF[t]);//向串口1发送数据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USART_FLAG_TC)!=SET);//等待发送结束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\r\n");//插入换行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2_RX_STA=0;
//        }
         while(t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.5 输出高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3;t++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1, USART2_RX_BUF[t]);//向串口1发送数据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USART_FLAG_TC)!=SET);//等待发送结束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1, USART2_RX_BUF[0]);//向串口1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USART_FLAG_TC)!=SET);//等待发送结束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BUF[0]==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.5 输出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BUF[0]==0x0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.5 输出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BUF[0]==0x0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.5 输出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BUF[0]==0x0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.5 输出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2_RX_BUF[0]==0x0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.5 输出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5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10-04):
很好,我很需要。

网友B(2019-04-01):
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吗?我有问题想请教您一下

网友C(2019-10-11):
很好很好

网友D(2023-04-02):
赞了,语音使用串口模块转换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