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2烧录问题 显示“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"

楼主(2018-02-04):
作为一个单片机小白,第一次用STC89C52单片机烧录程序。烧录中的串口号的USB接口,打开的程序文件也是生成的hex,二进制文件。下载编程的时候也做到了关闭电源后打开。但是烧录程序时仍然显示“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"。求各位大神答疑解惑

网友A:
你先关闭单片机开关 然后点击下载 然后打开单片机开关 如果仍不能下载
建议去淘宝买几片单片机芯片再试   我的也是买的普中科技的 也是用了两次就下载不了  然后去淘宝买了几个STC89C52芯片 换上现在能下载了

网友B(2018-07-22):
1 是单片机型号选错了嘛 有RC的话。如STC89C52RC
2 可能是USB端口坏了,需要232转换器,有txd和rxd交叉转换连接就行

网友C(2018-02-04):
你的板子是自己焊的还是买的开发板?你确定芯片跟电路都没问题吗?

楼主:
单片机的开发板是买的普中科技的

网友D:
串口线有没有问题

楼主:
刚刚通过万用表测量单片机的VCC与GND两脚,显示的电压大体在2.96-3V之间,网上显示一般单片机的正常电压是3.3V和5V。不知道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

网友E:
普中的一般很少选stc8951这种型号的,也可以试一下不断的上电,还有可能是USB端口坏了,需要232转换器,有tx和rx交叉转换就行

网友F:
换个单片机试下,不行就换个下载软件

网友G:
换一个普中自己开发的一个烧录软件,这个软件我用的时候感觉不是很好用。

网友H:
STC89C52烧录时是需要重新上电的,在烧录软件提示“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”时,只需将被烧录的芯片电源断开一下,再重新接通即可。

网友I:
通过万用表测量单片机的VCC与GND两脚

网友J:
单片机型号选择要准确,包括型号后缀字母,否则会有此现象。如STC89C52RC

网友K:
复位试试

网友L(2018-03-13):
先下载,后上电,试试。

网友M:
典型就是单片机型号选错了嘛

网友N(2018-07-22):
引用 网友H:
STC89C52烧录时是需要重新上电的,在烧录软件提示“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”时,只需将被烧录的芯片电源断开一 ...

太感谢你了,让我体会到第一次成功的喜悦。果然就是重启一下电源即可

网友O(2018-08-24):
你好,我也买的普中科技的STC89C52RC,烧录软件是STC ISP,烧录程序时仍然显示“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"。请问你怎么解决的

网友P:
引用 网友O:
你好,我也买的普中科技的STC89C52RC,烧录软件是STC ISP,烧录程序时仍然显示“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"。请问 ...

普中科技有他自己得烧录软件,在线烧录得。不用通电后断电再上电烧录,前提你是要用普中指定烧录软件。用stc isp得在晶振频率,单片机型号等选对了,插上要烧录得板,按下载程序,软件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,然后关掉要烧录的板得电源,再接上通电就可以检测到单片机烧录程序了。

网友Q:
多设置几个单片机型试一下

网友R:
有三种可能,一单片机损坏,二数据线接错误,三电压不够

网友Q:
那是因为你没勾选擦除用户信息那一项,勾上然后先点击下载再开单片机的电源就行了

网友S:
这个绝对是没有冷启动,拔掉芯片电源,再插上电源就行了

网友T(2018-11-27)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,排查后发现是因为电流倒灌。
USB TTL这边的TX在空闲状态是输出5V,这个电压会通过单片机的P30倒灌到VCC上,电压到一定程度后单片机就开始工作了,一旦工作,VCC上的电压又会下降,最终会保持在3v左右。

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无法下载。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要么降低USB TTL上的驱动能力,要么就得TTL与VCC同时断开接通。

网友U(2019-07-20):
是选那个有RC的

网友V(2019-10-20):
我的重新上电也没用,普中自己的可以,但是我想用keil的仿真调试,普中做不到啊

网友W(2020-03-18):
建议查看这个链接:www点tjunk点club/?p=97。它解决了我的问题!

单片机不容易烧坏。
解决方法:用杜邦线把 P1.0 口和 P1.1 口接GND,即接地。之后下载程序。
原因:单片机锁了,所以下载不进程序了。

其他情况:
1.查看单片机是否插反了;
2.下载软件选择正确的单片机型号(注意STC89C52和STC89C52RC是不同的) ;
3.检测是否连接了晶振 ,时候有晶振接触不良的现象 ;
4.查看电脑com是否有多个,是否选错了com口 (是否安装了相应的驱动);
5.单片机开发板是否重新上电了(下载单片机程序需要冷启动过程) ;
6.注意是否有短路(比如开发板下面最好铺一张纸,不要被短路) ;
7.下载软件用的什么版本,旧版本可能需要设置最低、最高波特率,新版本不用设置,建议尽量使用新版 ;
8.如果使用的是CH340/CH341或者PL2302,检测RXD/TXD是否连接反了。
9.换一个单片机试试看,验证单片机是否已损坏。

有时候,还真的可能是单片机烧了,毕竟也不是没有这种情况

网友X:
1、检查接线。
2、检查晶振是否插上,有些小板子晶振可插拔。
3、检查单片机型号,STC89C52还是STC89C52RC?
4、检查COM口。
5、下载时重新上电或按一下复位,给单片机复位一下。
6、换一片51检查单片机是否已损坏。
7、换台电脑检查软件原因。
8、换一根USB转TTL线,检查下载器好坏。

网友Y:
程序是否是89C52的,单片机有没有问题,或是板子

网友Z:
引用 网友B:
1 是单片机型号选错了嘛 有RC的话。如STC89C52RC
2 可能是USB端口坏了,需要232转换器,有txd和rxd交叉转 ...

谢老哥

网友AA:
很大可能上是型号选择错误了。

网友AB(2020-06-08):
引用 网友L:
先下载,后上电,试试。

感谢,问题解决了

网友AC:
以前有段时间在玩51,使用stc-isp烧录时经常性的出现差错,通过自己的多次排查以及网上资料还有前辈的帮助,也算是摸出了点出差错的门道来。

有一句话很重要必须说在前面,那就是必须坚定一个信念:不能烧录肯定是哪里出问题,只要考虑问题够全面就一定能排查出故障所在!!其实很多人不喜欢硬件就是这么一个原因,经常因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又找不到出错根源而懊恼,归根结底,还是多思考多尝试多总结最重要!!

稍微对常见的出错原因做个总结吧

网友AD:
可能型号选错了

网友AE:
引用 网友W:
建议查看这个链接:www点tjunk点club/?p=97。它解决了我的问题!

单片机不容易烧坏。

我现在也出现无法下载的情况,你上面列的这些都检查了没错。自己家的电脑能下载,公司电脑就不能下载(之前可以下载的),也不知道什么原因?

网友AE:
1.查看单片机是否插反了;(否)
2.下载软件选择正确的单片机型号(注意STC89C52和STC89C52RC是不同的) ;(正确)
3.检测是否连接了晶振 ,时候有晶振接触不良的现象 ;(正常)
4.查看电脑com是否有多个,是否选错了com口 (是否安装了相应的驱动);(端口正确)
5.单片机开发板是否重新上电了(下载单片机程序需要冷启动过程) ;(有重新上电)
6.注意是否有短路(比如开发板下面最好铺一张纸,不要被短路) ;(否)
7.下载软件用的什么版本,旧版本可能需要设置最低、最高波特率,新版本不用设置,建议尽量使用新版 ;(最新版本)
8.如果使用的是CH340/CH341或者PL2302,检测RXD/TXD是否连接反了。(否)
9.换一个单片机试试看,验证单片机是否已损坏。(换了新的单片机)

我的问题是家里电脑可以下载,公司的电脑原来可以下载,现在不能下载了。

网友AF(2021-12-31):
牛啊老哥,按你的方法成功了!感谢!

网友AG:
看一下你的下载器是不是冷启动的,如果是,就将vcc断掉然后再接上,要是这个放大不行的话,建议看一下晶振是否起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