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小程序,中断函数让一个小灯 在线悬赏50黑币求帮助

楼主(2018-02-04):
一个小程序,中断函数让一个小灯

网友A:
按不同时间段让小灯不同程度的闪灭吗,没说完全

楼主:
点亮一个小灯程序
delay延时,,,,,,,,,,,,,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led=P1∧0;
void delay(uint xms)

uint i,j;
for(i=xms;i>0;i--);
for(j=112;j>0;j--);

void main()

while(1)

led=0;
delay(1000);
led=1;
delay(1000);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,,,,,,,,     ,,,,,,,,,,,
for延时,,,,,,,,,,,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led=P1∧0;
uint i,j;
void main()

while(1)

led=0;
for(i=1000;i>0;i--)
for(i=110;i>0;i--);
led=1;
for(i=1000;i>0;i--)
for(i=110;i>0;i--);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,,,,,,,,     ,,,,,,,,,,,
while延时,,,,,,,,,,,
#include<reg52.h>
sbit led=P1∧0;
viod main()

while{
a=51000;
led=0;
while(a--);
a=51000;
while(a--);
led=1;
a=51000;
while(a--);
a=51000;
while(a--);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,,,,,,,,     ,,,,,,,,,,,
中断延时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LED=P0^1;
void main()
{

      LED=0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(65535-45872)/256;
        TL0=(65535-45872)%256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if(a==20)
{
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LED=~LED;
}
}
void zd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5-45872)/256;
        TL0=(65535-45872)%256;
        a++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