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轴飞行控制的PWM源代码

楼主(2018-02-04):
#include "config.h"
#include "STC8xxx_PWM.H"

void PWMGO(void)
{
//        int i=1;

        //设置需要使用的PWM输出口为强推挽模式
        P20 = 0;
        P21 = 0;
        P22 = 0;
        P23 = 0;
//        P24 = 0;
//        P25 = 0;
//        P26 = 0;
//        P27 = 0;
        P2n_push_pull(0x0f);        // PWM0-P2.0        PWM1-P2.1  PWM2-P2.2  PWM3-P2.3        PWM4-P2.4        PWM5-P2.5  PWM6-P1.6  PWM7-P1.7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以上为I/0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//使用定时器2作为时钟源

        EAXSFR();                //访问XFR

        PWMCFG = 0x00;        //   7位                     6位             5位    4位    3位    2位    1位    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CB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  计数器归零中断标志  计数器归零触发ADC    -      -      -      -      -      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                      归零时不触发ADC

        PWMIF = 0x00;        //  7位    6位  5位   4位   3位   2位   1位   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C7IF  C6IF  C5IF  C4IF  C3IF  C2IF  C1IF  C0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相应PWM中断标志

        PWMFDCR = 0x00;        //  7位     6位   5位     4位    3位    2位   1位   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NVCMP  INVIO  ENFD  FLTFLIO  EFDI  FDCMP  FDIO  FDIF

        PWMCKS = 11;        //7位6位5位    4位             3位    2位    1位    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置0    0-系统时钟分频          分频参数设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1-定时器2溢出       时钟=系统时钟/([3:0]+1)

        PWMC  = 16000;        // 15位寄存器,决定PWM周期,数值为1-32767,单位:脉冲时钟

// 以下为每个PWM输出口单独设置
        PWM0CR = 0x80;        //     7位      6位        5位   4位3位     2位         1位            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ENCnO    CnINI       -    Cn_S      ECnI       ECnT2SI        ECnT1SI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:   允许PWM  初始高电平       IO选择    允许中断   允许T2点中断   允许T1点中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:   禁止PWM  初始低电平       IO选择    禁止中断   禁止T2点中断   禁止T1点中断
        PWM1CR = 0x80;
        PWM2CR = 0x80;
        PWM3CR = 0x80;
//        PWM4CR = 0x80;
//        PWM5CR = 0x80;
//        PWM6CR = 0x80;
//        PWM7CR = 0x80;
/*
        PWM0HLD = 0x00;
        PWM1HLD = 0x00;
        PWM2HLD = 0x00;
        PWM3HLD = 0x00;
        PWM4HLD = 0x00;
        PWM5HLD = 0x00;
        PWM6HLD = 0x00;
        PWM7HLD = 0x00;
*/
        PWM0T1 = 4000;
        PWM1T1 = 4000;
        PWM2T1 = 4000;
        PWM3T1 = 4000;
//        PWM4T1 = 4000;
//        PWM5T1 = 4000;
//        PWM6T1 = 4000;
//        PWM7T1 = 4000;

        PWM0T2 = 2000;
        PWM1T2 = 2000;
        PWM2T2 = 2000;
        PWM3T2 = 2000;
//        PWM4T2 = 2000;
//        PWM5T2 = 2000;
//        PWM6T2 = 2000;
//        PWM7T2 = 2000;

        PWMCR = 0x80;        //允许PWM

        EAXRAM();                //恢复访问XRAM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