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实现小车等物体按规定的路线走

楼主(2018-02-04):
譬如一块操场我想让它自动来到我跟前但是不用地上做标识,因为很容易挡住。感激不尽

网友A:
可以用人体感应器啊,

网友B:
摄像头呗 。

网友C:
直接编写他走的路线不就可以

网友D:
摄像头吧

网友E:
简单点就舵机配合激光,复杂点就摄像头咯。

网友F:
闭上双眼、捂住耳朵,假设你就是小车。那么,你如何能找到目标,双如何走呢?

网友G:
你可以携带一个信号发生器,然后车那边去识别这个信号,判断信号的坐标,然后通过算法优化路径。

楼主:
原来摄像头还有这功能,谢谢^-^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简单点就舵机配合激光,复杂点就摄像头咯。

明白了,感谢1-1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闭上双眼、捂住耳朵,假设你就是小车。那么,你如何能找到目标,双如何走呢?

emmm那我肯定找不到咯,因为我没有心眼这功能嘛。。。。所以我应该给他个摄像头模块?再图像识别?但是操场的人都不一样识别起来会很困难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可以携带一个信号发生器,然后车那边去识别这个信号,判断信号的坐标,然后通过算法优化路径。

好的我去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直接编写他走的路线不就可以

emmm,因为操场人多嘛,想要带点避障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人体感应器啊,

那玩意儿做个自动门还行,导航就有点难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