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路寻迹Arduino版程序

楼主(2018-02-04):
使用红外传感器循迹,主控使用Arduino控制器,四路寻迹程序算法

接线方式

建议在LED的正极上接个220欧的电阻,以免损坏LED灯!
==例子程序==
==程序效果==
当IN1、IN2、IN3、IN4探头前有物体遮挡触发后,板子上的D1-D4亮起,同时LED1-4熄灭。反之,D1-D4灭,LED1-4亮。

int led1=12;
int led2=11;
int led3=10;
int led4=9;//定义LED 接口
int buttonpin1=3;
int buttonpin2=4;
int buttonpin3=5;
int buttonpin4=6;//定义避障传感器接口
int val1;
int val2;
int val3;
int val4;//定义数字变量val
void setup()
{
pinMode(led1,OUTPUT);
pinMode(led2,OUTPUT);
pinMode(led3,OUTPUT);
pinMode(led4,OUTPUT);//定义LED 为输出接口
pinMode(buttonpin1,INPUT);
pinMode(buttonpin2,INPUT);
pinMode(buttonpin3,INPUT);
pinMode(buttonpin4,INPUT);//定义避障传感器为输出接口
}
void loop()
{
val1=digitalRead(buttonpin1);//将值读取赋给val
if(val1==LOW)//当避障传感器检测有信号时,LED 灭
{
digitalWrite(led1,LOW);
}
else
{
digitalWrite(led1,HIGH);
}
val2=digitalRead(buttonpin2);//将值读取赋给val
if(val2==LOW)//当避障传感器检测有信号时,LED 灭
{
digitalWrite(led2,LOW);
}
else
{
digitalWrite(led2,HIGH);
}
val3=digitalRead(buttonpin3);//将值读取赋给val
if(val3==LOW)//当避障传感器检测有信号时,LED 灭
{
digitalWrite(led3,LOW);
}
else
{
digitalWrite(led3,HIGH);
}
val4=digitalRead(buttonpin4);//将值读取赋给val
if(val4==LOW)//当避障传感器检测有信号时,LED 灭
{
digitalWrite(led4,LOW);
}
else
{
digitalWrite(led4,HIGH);
}
}

安卓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