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第一次画单片机PCB 听说短路会烧坏电脑的主板请问是真的吗

楼主:
新人第一次画的PCB 想请各位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,有没有短路的问题,听说短路会烧坏电脑的主板请问是真的吗,如果是该如何避免短路烧板子的问题

新建文件夹 (3).zip

网友A(2018-02-05):
粗看了一下你的原理图中复位按键连线错误,RST还要与复位阻容的节点相连。PCB图中问题较多,好多封装与实物不符。晶振要与单片机相应引脚就近放置。之于电源是否短路问题首先要保证原理图的正确,由此产生的网络表导入PCB就不会发生错误。

网友B:
看了,没有短路,而且短路一般不会烧坏电脑主板的,会烧坏单片机,AD里面有个DRC检查,检查下就知道哪里有错误了,你的板子发绿的地方是焊盘间距比规则中小,改下规则就行。

最小间距修改

最小间距修改

网友C:
原理图没画错就大胆弄吧。

网友D:
一般不会烧坏电脑的

网友E:
确实一些封装不太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