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选频电路可编程工控开发板原理图与单片机源程序等资料下载

楼主(2018-02-05):
【简要说明】
一、 尺寸:长114mmX宽72mmX高18mm
二、 主要芯片:单片机,数码管、稳压器 、继电器
三、 工作电压:6V40V,功耗小于1W
四、  特点:1、具有稳压电路,输入电压广,具有电源指示灯
            2、具有6位数码管显示。
            3、具有按键调节功能,设置参数带记忆功能。
            4、最大检测频率100KHZ。
            5、双路继电器输出
            6、继电器最大控制负载300W。
            7、单片机编程,客户可以自己更改,提供源代码
            8、有无信号输出,具有LED灯指示。
            9、端子采用螺旋压接端子
            10、工作温度-40度至 +70度
            11、工作湿度 40%  ~ 80%RH
            12、具有电源防接反保护
            13具有续流保护
            14、具有电磁抗干扰能力
            15、板子稳定工作可靠
            16、板子可安装在DIN导轨上面

GYJ-0043_数字选频工控开发板的电路原理图:

pcb图:

元件清单:

实物图与接线图等:
接线图 -

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 "demo.h"
#include "eeprom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//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//宏定义无符号整型

uint tcnt1=0;//用于刷新数码管
uint qiannum1,bainum1,shinum1,genum1;
uchar qiannum2,bainum2,shinum2,genum2;
uchar qiannum3,bainum3,shinum3,genum3;
code uchar seg7code[10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 //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
uchar wei1[3]={0XDf,0XBf,0X7f};//数码管1的位的控制端
uchar wei2[3]={0XFb,0XF7,0Xef};//数码管2的位的控制端
uchar abcf[4]={0x88,0x83,0xc6,0xbf};//abc-
uchar abcf1,abcf2;//用于显示特殊字符abc-

uint dispcount=0;//获取霍尔传感器的数据用        获取数据
uint lck=0;//获取霍尔传感器的数据用    计时一秒用
uint disp=0; //获取霍尔传感器的数据用   显示到数码管用
void timer0_1init();//定时配置

void displaynum();//将数字传到数码管上显示
static uchar presstime=0;//时间值按键用到的
uint kf0=1;//按键用的标志位
uint kt0=0;//按键用的标志位
void keycan();//按键
void keyflag();//按键结束调用,按键的建议使用,这样可以减小code,但是触发的不建议
uint abc=0,abc1=0;//abc三种状态
uint keynum=0;//数码管的位
uint highnum=0,downnum=0;//最大数和最小数
uchar highnum1=0,highnum2=0,downnum1=0,downnum2=0;//最大数和最小数
bit flag_eeprom1=1;//掉电存储的标志位
void saveeepro();//掉电存储
void main(){
        timer0_1init();
        highnum1=Byte_Read(0x01);//掉电存储用到
        highnum2=Byte_Read(0x02);//掉电存储用到
        downnum1=Byte_Read(0x03);//掉电存储用到
        downnum2=Byte_Read(0x04);//掉电存储用到
        genum2=highnum1%10;//个位
        shinum2=highnum1%100/10;//十位
        bainum2=highnum2%10;//个位
        qiannum2=highnum2%100/10;//十位

        genum3=downnum1%10;//个位
        shinum3=downnum1%100/10;//十位
        bainum3=downnum2%10;//个位
        qiannum3=downnum2%100/10;//十位

        highnum=qiannum2*1000+bainum2*100+shinum2*10+genum2;
        downnum=qiannum3*1000+bainum3*100+shinum3*10+genum3;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keycan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num();
        }
}
void saveeepro(){//掉电存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ghnum1=shinum2*10+genum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ghnum2=qiannum2*10+bainum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num1=shinum3*10+genum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num2=qiannum3*10+bainum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tor_Erase(0);           //擦除0x01地址中的数据          一定要先擦除再写进  同一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_Program(0x01,highnum1);            //擦除完成就可以写入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_Program(0x02,highnum2);            //擦除完成就可以写入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_Program(0x03,downnum1);            //擦除完成就可以写入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_Program(0x04,downnum2);            //擦除完成就可以写入了
}
void keycan(){//按键
    if(key1==0){//当按键1按下
                if(kf0){//当标志位kf0=1的时候进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time>100){//当时间值大于一百的时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f0=0;//标志位kf0=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t0=1;//标志位kt0=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time=0;//时间清零,重新进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bc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bc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bc==3){//当位到3则置位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b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else{//当按键松开
                keyflag();
        }//按键1结束
        if(abc>0){
            if(key2==0){if(kf0){if(presstime>100){kf0=0;kt0=1;presstime=0;flag_eeprom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num++;if(keynum==5){keynum=0;
                }}}}else{keyfla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flag_eeprom1==1)){//加掉电存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eeprom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veeepro();//掉电存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key3==0){if(kf0){if(presstime>100){kf0=0;kt0=1;presstime=0;flag_eeprom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num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bc==1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num2++;//数码管一加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enum2>9){//当数码管一加加到9时置为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num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 if(abc==2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num3++;//数码管一加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enum3>9){//当数码管一加加到9时置为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num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if(abc==1){shinum2++;if(shinum2>9){shinum2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 if(abc==2){shinum3++;if(shinum3>9){shinum3=0;}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if(abc==1){bainum2++;if(bainum2>9){bainum2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 if(abc==2){bainum3++;if(bainum3>9){bainum3=0;}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if(abc==1){qiannum2++;if(qiannum2>9){qiannum2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 if(abc==2){qiannum3++;if(qiannum3>9){qiannum3=0;}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}}else{keyfla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flag_eeprom1==1)){//加掉电存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eeprom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veeepro();//掉电存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num(){//将数字传到数码管上显示
        if(abc==0){
                abcf1=0;//a
                abcf2=3;//-
                genum1=disp%10;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shinum1=disp%100/10;//十位
                bainum1=disp%1000/100;//百位
                qiannum1=disp/1000;//千位
                if(abc1>2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isp<downnum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 if(disp>highnum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else if(abc==1){
                abcf1=1;//b
                abcf2=3;//-
                highnum=qiannum2*1000+bainum2*100+shinum2*10+genum2;
                genum1=genum2;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shinum1=shinum2;//十位
                bainum1=bainum2;//百位
                qiannum1=qiannum2;//千位

        }else if(abc==2){
                abcf1=2;//c
                abcf2=3;//-
                downnum=qiannum3*1000+bainum3*100+shinum3*10+genum3;
                genum1=genum3;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shinum1=shinum3;//十位
                bainum1=bainum3;//百位
                qiannum1=qiannum3;//千位
        }
}
void timer0(void)interrupt 1  {
        TH0=0xe3;
        TL0=0xc;
        tcnt1++;
        presstime++;
        if(abc==0){
                abc1++;
                lck++;
                if(lck==1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bc1>2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=dispcoun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switch(tcnt1){
           case 1: P2=0XFF; P0=abcf[abcf1];P2=wei1[2];break;
          case 2: P2=0XFF; P0=abcf[abcf2];P2=wei1[1];break;
          case 3: P2=0XFF; P0=seg7code[qiannum1];if(keynum==4 || keynum==0){P2=wei1[0];}break;
           case 4: P2=0XFF; P0=seg7code[bainum1]; if(keynum==3 || keynum==0){P2=wei2[2];}break;
          case 5: P2=0XFF; P0=seg7code[shinum1]; if(keynum==2 || keynum==0){P2=wei2[1];}break;
          case 6: P2=0XFF; P0=seg7code[genum1];  if(keynum==1 || keynum==0){P2=wei2[0];}break;
          default: tcnt1=0; P2=0XFF; break;
         }
}
void timer0_1init(){//定时配置
        TMOD=0x0;
        TH0=0xe3;
        TL0=0xc;
//        IT0=1;     //INT0下降沿中断
//        EX0=1;     //允许INT1中断
        IT1=1;     //INT1下降沿中断
        EX1=1;     //允许INT1中断
        TR0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A=1;
}
//void int0(void) interrupt 0{//P3^2//此处用于获取霍尔传感器的数据
//        dispcount++; //每一次中断,计数加一
//}
void int1(void) interrupt 2{//P3^3//此处用于获取霍尔传感器的数据
        dispcount++; //每一次中断,计数加一
}
void keyflag(){//按键结束调用,按键的建议使用,这样可以减小code,但是触发的不建议
           if(kt0){//当标志位kt0=1的时候进行
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time>100){//当时间值大于一百的时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f0=1;//标志位kf0=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t0=0;//标志位kt0=0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