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路输入输出继电器全光电隔离工控板(上位机+单片机源码+电路图)全套资料下载

楼主(2018-02-05):
八路输入输出继电器可编程模块产品使用说明
简要说明:
一、 尺寸:长203mmX宽72mmX高25mm
二、 主要芯片:STC89C52RC (兼容51系列单片机)
三、 工作电压:直流12伏(另有24V继电器可选)
四、串口下载程序 (支持TTL下载程序)
五、 特点:
1、具有电源指示。(供电电源有防接反保护)
2、八路光电隔离输入。
3、八路光电隔离继电器输出控制。
4、标准的11.0592M晶振。(便于设置串口波特率)
5、具有上电复位。
6、独立的串口通信MAX232。
7、输入输出全隔离。
8、输入输出均有信号指示灯。
9、继电器开关量输出,最大切换电压220V,最大切换电流10A。最大切换功率300W。
10、电路加有,光电隔离,续流二极管,抗干扰能力强。
11、四周有固定安装孔,也可插入PCB72mm卡槽,安装在DIN导轨上。
12、通讯稳定,提供原理图,及板子的参考例程。
13、单片机无加密,可插拔更换,带有程序下载口,可随意更改程序
14、、端子采用螺旋压接端子
15、工作温度-40度至 +70度
16、工作湿度 40%  ~ 80%RH
使用说明:
标示图

供电接线图

上位机运行界面:

vb写的上位机源码(51hei附件里面可以下载)

八路继电器工控开发板的电路原理图如下:

开发板的元件清单:

通讯及下载接线图

光电隔离输入接线图
特别声明:IN1IN8低电平有效,输入信号电压支持0~36V
输入控制设备
输出控制设备
【输出部分标注说明】
8路和6路接线是一样的
原理图(提供PDF文件)
PCB(提供PDF文件)
原件清单
(提供PDF文件)

图片展示
装壳后效果展示(可以装在配电柜的DIN导轨上

测试程序(提供源代码及各个模块功能的代码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汇诚科技
实现功能:此版配套测试程序
使用芯片:AT89S52
晶振:11.0592MHZ
波特率:9600
编译环境:Keil
作者:zhangxinchunleo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单片机与PC机采用9针串口,MAX232通讯,波特率默认为9600.

单片机接收PC机发送的ASC||码表如下:

01、全开:PC发送'I';
02、全关:PC发送'i';

03、第一路开:PC发送'A';
04、第二路开:PC发送'B';
05、第三路开:PC发送'C';
06、第四路开:PC发送'D';
05、第五路开:PC发送'E';
06、第六路开:PC发送'F';
07、第七路开:PC发送'G';
08、第八路开:PC发送'H';

11、第一路关:PC发送'a';
12、第二路关:PC发送'b';
13、第三路关:PC发送'c';
14、第四路关:PC发送'd';
15、第五路开:PC发送'e';
16、第六路开:PC发送'f';
17、第七路开:PC发送'g';
18、第八路开:PC发送'h'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输入输出继电器测试:

一对一输入输出测试,输入低电平控制,给信号继电器吸合,去掉信号继电器断开。(点动测试)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//库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//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//宏定义无符号整型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始定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char dat; //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

/*定义八位输入为单片机P1口*/
sbit IN0=P1^0;
sbit IN1=P1^1;
sbit IN2=P1^2;
sbit IN3=P1^3;
sbit IN4=P1^4;
sbit IN5=P1^5;
sbit IN6=P1^6;
sbit IN7=P1^7;
/*定义八位输出为单片机P2口*/
sbit K1=P2^0;
sbit K2=P2^1;
sbit K3=P2^2;
sbit K4=P2^3;
sbit K5=P2^4;
sbit K6=P2^5;
sbit K7=P2^6;
sbit K8=P2^7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char t)
{
  uchar i,j;
   for(i=0;i<t;i++)
   {
            for(j=13;j>0;j--);
         { ;
         }
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功能:串口初始化,波特率9600,方式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Com(void)
{
TMOD = 0x20;
PCON = 0x00;
SCON = 0x50;
TH1 = 0xFd;
TL1 = 0xFd;
TR1 = 1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Init_Com();//串口初始化
while(1)
{

if(IN0==0){delay(100);K1=0;while(!IN0);K1=1;} //继电器K1按下闭合,松开断开
if(IN1==0){delay(100);K2=0;while(!IN1);K2=1;} //继电器K2按下闭合,松开断开
if(IN2==0){delay(100);K3=0;while(!IN2);K3=1;} //继电器K3按下闭合,松开断开
if(IN3==0){delay(100);K4=0;while(!IN3);K4=1;} //继电器K4按下闭合,松开断开
if(IN4==0){delay(100);K5=0;while(!IN4);K5=1;} //继电器K5按下闭合,松开断开
if(IN5==0){delay(100);K6=0;while(!IN5);K6=1;} //继电器K6按下闭合,松开断开
if(IN6==0){delay(100);K7=0;while(!IN6);K7=1;} //继电器K7按下闭合,松开断开
if(IN7==0){delay(100);K8=0;while(!IN7);K8=1;} //继电器K8按下闭合,松开断开
if ( RI ) //扫描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,
{
dat = SBUF; //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
RI=0; //RI 清零。
//SBUF = dat; //在原样把数据发送回去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收数据判断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witch(dat) //接收数据判断
{
uchar k;
k=10;
case 'I': P2=0X00;delay(k);break; //  全开
case 'i': P2=0XFF;delay(k);break; //  全关

case 'A': K1=0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1路开
case 'B': K2=0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2路开
case 'C': K3=0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3路开
case 'D': K4=0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4路开
case 'E': K5=0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5路开
case 'F': K6=0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6路开
case 'G': K7=0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7路开
case 'H': K8=0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8路开

case 'a': K1=1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1路关
case 'b': K2=1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2路关
case 'c': K3=1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3路关
case 'd': K4=1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4路关
case 'e': K5=1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5路关
case 'f': K6=1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6路关
case 'g': K7=1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7路关
case 'h': K8=1;delay(k);break;           //  第8路关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(上位机+下位机源码+手册等等:

网友A:
给力的设计,太牛了.可以代替plc了

网友B:
好东西我收了紨谢谢

网友C(2018-09-20):
给力的设计,太牛了.

网友D:
貌似继电器没有RC吸收回路,带纯电阻负载还好,带感性负载的话,触点打火影响继电器寿命不说,可能会带来EMI问题.

网友E(2021-01-28):
谢谢分享,最近我也在写一个相同的程序 :)

网友F:
上位机用什么软件打开呢

网友G:
有没有16路蓝牙遥控开关的程序和上位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