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log语法问题

楼主(2018-02-05):
我问个问题,我用25M的系统时钟计时,每到1ms让一个寄存器变量ms_clk翻转一次,我能不能把这个ms_clk直接当时钟信号用

比如always @(posedge ms_clk)

这样使用后会不会对引入亚稳态,或有什么隐患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5

放心用,除非你程序安排不合理。

网友B:
单路信号(一位寄存器存储的信号或外部输入单路信号)应该都可以用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