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2单片机最小系统下载不进程序,求助

楼主(2018-02-05):
stc52单片机最小系统,时钟,自动上电复位和ch340下载器

stc52单片机最小系统,时钟,自动上电复位和ch340下载器
stc52单片机最小系统,时钟,自动上电复位和ch340下载器

总是下载不进去,显示未知的单片机型号

总是下载不进去,显示未知的单片机型号
总是下载不进去,显示未知的单片机型号

求大神解答

网友A:
将RX与TX换一下试试

网友B:
单片机型号是不是错了  或者是你那个下载的貌似串口转TTL的 没见过用这个下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RX与TX换一下试试

试过了,不行

网友C:
用的89c52单片机,最小系统第31脚要接到VCC。

网友D:
这个好像可能的原因比较多。usb转串口工作是否正常?插线是否可靠?单片机最小系统工作了没有?程序是否能明显看出来是否运行(曾经有网友的程序工作都正常,但是程序本身不产生外部变化,外面根部看不出)等等等等,许许多多的方面......

网友E:
先更新到最新的软件6.81版本的,试下

网友F:
有一些是线的原因,有一些是波特率的原因,可以尝试调节波特率最低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