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 继电器电源用dcdc隔离后一样死机

楼主(2018-02-05):
用了块B0505s的dcdc隔离电源将单片和继电器电源还有地隔离开,单片机仅仅接了电源,io口没接
高强度通断后单片机死机概率很高
问问何解
续流二极管,电容之类的都是骗人的,实验过的都知道的吧
请问除了用两个电源外,没别的办法了么

网友A:
做个金属壳屏蔽继电器

网友B:
服了你了,“续流二极管,电容之类的都是骗人的”

网友C:
你的认识都是错误的!自己好好找找故障原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服了你了,“续流二极管,电容之类的都是骗人的”

版主,刚入门喜欢乱说话哈,不过我自己测试的这两样不起作用
是像上面小伙说的电磁干扰么,要加金属壳?

网友D:
你确定方向是对的吗?电源冗余够吗?会不会有瞬时压降,测一下,用数据说话。

网友E:
续流二极管,电容之类的都是骗你的,骗不了我们会用的人。

网友E:
上原理图

网友F:
一般做电磁兼容实验只是把被测机置于高强度干扰环境,没有极频繁开关机的测试项目。

网友G:
用一块dcdc,能隔离开吗?芯片是直接驱动继电器吗?地隔离不开的,继电器的开关动作是会有很大干扰的,没把你的芯片烧了吗?

网友H:
你用的二极管耐压够吗?

网友I:
一是你的程序没做好抗干扰处理,二是单片机抗干扰性差,三是硬件走线有问题,多找找原因吧。

网友J:
一个是电源冗余要够,二个是用光耦继电器,隔离不一定要用,也可以考虑继电器用12V的,电源也用12V的,单片机用7805降压供电,这个比较保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用一块dcdc,能隔离开吗?芯片是直接驱动继电器吗?地隔离不开的,继电器的开关动作是会有很大干扰的,没把 ...

你说dcdc的作用是不是为了隔离电源和地呢

网友K:
建议先用示波器,观察死机时候电源的波形,先知道异常点再做处理对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续流二极管,电容之类的都是骗你的,骗不了我们会用的人。

版主可以考证一下 单片机遇到继电器 二极管加电容到底能不能解决干扰问题

百度搜一下 很多人遇到过这个问题

否则干嘛要双电源 或者隔离电源 还有光耦这些货

您懂  你得说出道道来  别一句您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一个是电源冗余要够,二个是用光耦继电器,隔离不一定要用,也可以考虑继电器用12V的,电源也用12V的,单片 ...

我也在想这个冗余问题,还有光耦继电器是要双电源的,现在基本都是单电源加降压模块给单片机
12v的继电器我也试过,情况比5v的严重,用的7805降压
我用5v继电器不是高速开关没问题,但是高速起来就有概率死机我还在探索,找原因就是学习的过程  是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一般做电磁兼容实验只是把被测机置于高强度干扰环境,没有极频繁开关机的测试项目。

谢谢,可能我刚入门,遇到问题想弄清楚

网友L:
没有其他办法

网友M:
根据继电器的反向电动势时间选择合适的RDC吸收,电源端加合适的电容降低干扰,光耦隔离驱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建议先用示波器,观察死机时候电源的波形,先知道异常点再做处理对策。

好的 谢谢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个金属壳屏蔽继电器

准备上双电源然后高速通断试一下是不是这个在干扰,然后做个金属壳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