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单片机IO口操作问题

楼主(2018-02-05):
   本人新手,对照学习51时的基础例子练习AVR编程,在做继电器控制例子时发现个小问题,求大神指导,先行谢过!代码如下:

#include<iom16v.h>#include<macros.h>

void main()
{
    DDRB=0XFF;
        //PORTB=0XFF;问什么有这一行就不可以了呢?后面进行置0操作无效,继电器不触发,去掉这一行后就可以了,为什么呢?
        PORTB&=~(1<<4);
        while(1);
}

网友A:
把端口初始化放在主循环之外,你的端口输出1接着又写0.这怎么能实现呢!!看看手册吧,看看端口初始化操作方式

网友B:
楼上说的对,楼主可以试试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