准备DIY一个小收音机,用的0.25W喇叭,TDA2822功放,采用BTL接法,求教电源输入几伏?

楼主(2018-02-05):
如题,请大神帮忙算一下,百度一下TDA2822,百科里有我参考的电路,谢谢

网友A:
何不查TDA2822手册

网友B:
电源电压范围宽(1.8~15V,TDA2822M),电源电压低至1.8V时仍能工作
如果你是做题,想要最大输出能刚好与的你的喇叭匹配,需要你的喇叭的阻抗参数。

网友C:
btl 12v声音就很大了 最好接个口径大些的音箱

网友D:
TDA2822是一块双路音频功放集成电路。特点是效率高、耗电小、静态工作电流也只有6mA,电源电压在1.8V~15V范围内部可以正常工作。电路内设有短路保护、过热保护、电源极性接夏、地线偶然开路和负载泄放电压反冲等保护电路,工作稳定并且安全可靠。

网友E:
百度一下哦亲

网友F:
电源输入用9V。

网友G:
百度一下,应该可以搜到你想要的

网友H:
看到这个芯片很亲切啊,大学时候用这个做过小功放。两节干电池3V供电即可。

网友I:
一般3V就行了。

网友J:
电源根据你选用什么供电方式及选用的IC来确定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