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有共阴数码管但是程序写成共阳的,要怎么改单片机程序

楼主(2018-02-05):
只有共阴数码管但是程序写成共阳的,要怎么改,上面数码表换了下面高低电平也换了,

网友A:
实验板要改连接的线路,开发板若有共阴/共阳数码管则要设置端口

网友B:
硬件要改才行,光改软件是不行的。

网友C:
看你是怎么驱动的,用595或单片机直接驱动可以软改,如果用了三极管那就还需要调整电路

网友D:
通过单片机IO口去控制数码管的共阴部分

网友E:
没看懂你想说什么,是板子焊好的共阴数码管,但你的程序引用的是共阳,那你改一下数码表不就行了,16位化成2位,1改0,0改1。

网友F:
改一下硬件,用反相器行不行

网友G:
把相应的高电平改成低电平就行

网友H:
开发板若有共阴/共阳数码管则要设置端口

网友I:
要看几位数码管,有的可以直接取反,有的管脚定义共阴和共阳的都不一样,只能改硬件了!

网友J:
IO口高低电平反一下就可以

网友K:
看你的驱动,如果端口直接驱动就太简单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