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302显示在数码管没有反应

楼主(2018-02-06):
就是00-00-00,没有任何反应。希望大家解决一下,源码如下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shumaguan.h>
#include <DS1302.h>

//main.c文件

unsigned char count;
void main()
{

  EA=1;
  ET0=1;
  TR0=1;
  TMOD=0x01;
  TH0=(65536-50000)/256;//50ms
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
  while(1)
  {
            show();
          ling=Time[2]/16;
          yi=Time[2]%16;
          er=10;
          san=Time[1]/16;
          si=Time[1]%16;
          wu=10;
          liu=Time[0]/16;
          qi=Time[0]%16;

          if (count==20)// 一秒后变成显示年月日
          {
          ling=Time[6]/16;
          yi=Time[6]%16;
          er=10;
          san=Time[4]/16;
          si=Time[4]%16;
          wu=10;
          liu=Time[3]/16;
          qi=Time[3]%16;

          }

  }

}
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
{
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//50ms
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count++;

}

//shumaguan.h文件
#ifndef __shumaguan_H_
#define __shumaguan_H_

#include<intrins.h>

void Delay2ms();
void show();
unsigned char  digital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BF};
unsigned char ling,yi,er,san,si,wu,liu,qi;
unsigned char Time[7];

void show()
{
unsigned char i;
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P2=0xc0;
        switch(i)
   {
            case 0:P0=0x01;P2=0xE0;P0=digital[ling]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1:P0=0x02;P2=0xE0;P0=digital[yi]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2:P0=0x04;P2=0xE0;P0=digital[er]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3:P0=0x08;P2=0xE0;P0=digital[san]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4:P0=0x10;P2=0xE0;P0=digital[si]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5:P0=0x20;P2=0xE0;P0=digital[wu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P0=0x40;P2=0xE0;P0=digital[liu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P0=0x80;P2=0xE0;P0=digital[qi];break;

   }
    Delay2ms();
    P0=0xff;
}
}
void Delay2ms()                //@11.0592MHz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 = 4;
        j = 146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}

#endif

DS1302文件
#ifndef __DS1302_H_
#define __DS1302_H_

#include <intrins.h>

sbit SCK=P1^7;
sbit SDA=P2^3;
sbit RST = P1^3;   // DS1302复位

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( unsigned char address );
void Write_Ds1302_Byte(unsigned  char temp);
void Write_Ds1302( unsigned char address,unsigned char dat );
void init_DS1302();
void gettime();

unsigned char Time[7];
unsigned char init[]={15,30,3,6,2,2,18};//完成时间2018年2月6日周二凌晨2点30分15秒        BCD码

void Write_Ds1302_Byte(unsigned  char temp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for 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        SDA=temp&0x01;
                temp>>=1;
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}
}

void Write_Ds1302( unsigned char address,unsigned char dat )
{
        RST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ST=1;
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Write_Ds1302_Byte(address);
        Write_Ds1302_Byte(dat);
        RST=0;
}

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( unsigned char address 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temp=0x00,dat1,dat2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ST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Write_Ds1302_Byte(address);
        for 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        temp>>=1;
                if(SDA)
                temp|=0x80;
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}
        RST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K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at1=temp/16;
        dat2=temp%16;
        temp=dat1*10+dat2;
        return (temp);
}

void init_DS1302()//初始化DS1302
{
   unsigned char i,adr;//写的地址是从0x80h开始加2的
   adr=0x80;
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
   for(i=0;i<7;i++)
    {
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adr,init[i]/10*16+init[i]%10);
          adr=adr+2;

    }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
}

void gettime()//得到DS1302时间
{
   unsigned char place=0x81,j;//读的地址是从0x81h开始加2的
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
         for(j=0;j<7;j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Time[j]=Read_Ds1302(place);
           place=place+2;

         }

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//操作0x8e地址最高位,0表示操作,1表示关闭

}

#endif

网友A:
看看代码,是不是有问题?

网友B:
看看可以用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"shumaguan.h"
#include "DS1302.h"

//main.c文件

unsigned char count;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//50ms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
        init_DS1302(); //初始化DS1302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ettime(); //得到DS1302时间

                ling=Time[2]/16;
                yi=Time[2]%16;
                er=10;
                san=Time[1]/16;
                si=Time[1]%16;
                wu=10;
                liu=Time[0]/16;
                qi=Time[0]%16;

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==20)// 一秒后变成显示年月日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g=Time[6]/1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i=Time[6]%1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n=Time[4]/1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=Time[4]%1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u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u=Time[3]/1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i=Time[3]%16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how(); // 显示在数码管
        }

}
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//50ms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count++;
}

//shumaguan.h文件
#ifndef __shumaguan_H_
#define __shumaguan_H_

#include <intrins.h>

void Delay2ms();
void show();
unsigned char  digital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BF};
unsigned char ling,yi,er,san,si,wu,liu,qi;
// unsigned char Time[7];

void show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c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P0=0x01; P2=0xE0;P0=digital[ling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P0=0x02; P2=0xE0;P0=digital[yi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P0=0x04; P2=0xE0;P0=digital[er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P0=0x08; P2=0xE0;P0=digital[san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P0=0x10; P2=0xE0;P0=digital[si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P0=0x20; P2=0xE0;P0=digital[wu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P0=0x40; P2=0xE0;P0=digital[liu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P0=0x80; P2=0xE0;P0=digital[qi]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2ms();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}
}

void Delay2ms()                //@11.0592MHz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 = 4;
        j = 146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}

#endif

//DS1302文件
#ifndef __DS1302_H_
#define __DS1302_H_

#include <intrins.h>

sbit SCK = P1^7;
sbit SDA = P2^3;
sbit RST = P1^3;   // DS1302复位

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( unsigned char address );
void Write_Ds1302_Byte(unsigned  char temp);
void Write_Ds1302( unsigned char address,unsigned char dat );
void init_DS1302();
void gettime();

unsigned char Time[7];
unsigned char init[]={15,30,3,6,2,2,18};//完成时间2018年2月6日周二凌晨2点30分15秒        BCD码

void Write_Ds1302_Byte(unsigned  char temp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for 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        SDA=temp&0x01;
                temp>>=1;
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}
}

void Write_Ds1302( unsigned char address,unsigned char dat )
{
        RST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ST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Write_Ds1302_Byte(address);
        Write_Ds1302_Byte(dat);
        RST=0;
}

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( unsigned char address 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temp=0x00,dat1,dat2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ST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Write_Ds1302_Byte(address);
        for 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        temp>>=1;
                if(SDA)
                temp|=0x80;
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}
        RST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K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at1=temp/16;
        dat2=temp%16;
        temp=dat1*10+dat2;
        return (temp);
}

void init_DS1302()//初始化DS1302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adr;//写的地址是从0x80h开始加2的
        adr=0x80;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adr,init[i]/10*16+init[i]%10);
                adr=adr+2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
}

void gettime()//得到DS1302时间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place=0x81,j;//读的地址是从0x81h开始加2的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
        for(j=0;j<7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[j]=Read_Ds1302(place);
                place=place+2;
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//操作0x8e地址最高位,0表示操作,1表示关闭
}

#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