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7221受到干扰,怎么解决?求助

楼主(2018-02-06):
家里的蓄电池充电器一旦调节电流,就会造成max7221受到干扰,数码管全灭或者乱码,该怎么解决?谢谢大家啦。

楼主:
up,up,帮帮忙,感激不尽。

网友A:
有图吗?7221 比  7219 好。也许应该想办法提高电压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图吗?7221 比  7219 好。也许应该想办法提高电压吧?

我之前用的7219,经常出问题,我就买来7221换上去了,就那个蓄电池充电器调节电流影响最大。7221正负也接了104电容,sclk线也接了电阻到底,还是会被影响。5v电源。

网友A:
调节电流的时候,应该是电压下降大!是否可以在芯片前加个大点容量的电容?电容前串个二极管,不过,你最好示波器测试一下,放电常数到多少。以前在掉电检测电路中这么做过,不知道适合你这个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节电流的时候,应该是电压下降大!是否可以在芯片前加个大点容量的电容?电容前串个二极管,不过,你最好 ...

家里面没有示波器,哈哈。改天换个电容试试。谢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