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340下载器怎么下载程序

楼主(2018-02-06):
Ch340下载器是直接和STC52的读写口相连接么,可以用ISP软件进行下载么,求大神指导

网友A:
1、STM32+CH376,CH376提供USB HOST接口,可以操作采集卡的USB接口,实现数据交换。(STM32需编程操作CH376)
2、直接用CH559这类USB HOST单片机,将获取到的USB采集卡数据通过串口给到STM32。(也需编程)

如果要简单,就用能串口输出数据的采集卡,将数据通过串口直接给到STM32。

网友B:
何不试试?

网友C:
当然要软件了,CH340只不过是USB转TTL或232的转接工具,建立一个通信的物理连接而已。

网友D:
CH340是USB转串口芯片,转出来的串口可以直接和单片机串口连接,如果此单片机支持串口下载程序,那么就可以使用这个方式下载,可以用ISP软件下载程序,一般STC的单片机都支持这种方式的。我是CH340原厂人员,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帖咨询。

网友E:
可以,CH340是USB转TTL,STC52就是通过TTL下载的

网友F(2020-06-07):
引用 网友D:
CH340是USB转串口芯片,转出来的串口可以直接和单片机串口连接,如果此单片机支持串口下载程序,那么就可以 ...

请问一下使用了CH340来连接电脑和单片机之后,还需要ISP线来下载程序吗?还是ISP线就够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