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340下载器去给STC52单片机下程序,不行

楼主:
连接我肯定对的,,冷启动我也试过没用,isp软件去下载的

网友A(2018-02-06):
TXD接RXD(P30),RXD接TXD(P31),你是不是这样接的?!!!!!

网友B:
你好,你先CH340的TX/RX短接,自发自收测试看看有没有问题,这样可以排除CH340这边的问题

网友C:
STC ISP已经出到版本15了,最好下载新的用,新版本兼容性好的多。把U转串的T和R短接确认U转串和驱动没问题,换个单片机验证单片机没问题,然后就只能多试了。51单片机下载的时候毛病确实很大。建议放弃51,ST大法好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TXD接RXD(P30),RXD接TXD(P31),你是不是这样接的?!!!!!

我是这样接的,我看论坛里都是这样接不对么

网友E:
TXD接RXD(P30),RXD接TXD(P31),接的有问题

网友F:
我遇到过用新版下不了换老版本ISP就可以 官网有4.85的版本 你试一下

网友G:
检查一下接线吧

网友H:
你这不能下载提示什么问题了没啊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有用信息的

网友I:
我怎么是无法识别USB设备

网友J:
接反了,反过来接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