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并联后的电压是多少?求给个计算公式

楼主(2018-02-06):
买的遥控玩具车小车电池组是4节1.2v5号电池共4.8V 600mah 觉的容量小了给并联上了三节18650电池组3节共10V左右共1500mah,请问并联后的电压是多少?会不会烧坏板子?

楼主:
求大神给个计算公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求大神给个计算公式

不同电压的电池组不可以并联。

网友B:
你这么弄 电池自己很快就没电了 人家电动车电池除了电压一样还要去内阻呢 你这倒好 完全不是一码事啊 这么并上去高电压的直接给低电压的充电了 还没个控制 放电内阻也不一样啊

反正 各种的不好不可取哦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求大神给个计算公式

并联后电压处处相等,
U=IR

网友D:
并上去就坏了,别干这么蠢的事情。。

网友E:
并联电压为10-4.8V

网友F:
并联3节,也是4.8V,怎么会变成10V?

网友G:
并联电压相等,串联电流相等

网友H:
电压不一样并联使用的,电压高的会给电压低的充电,电压差的太多会把电池充坏了

网友I:
你是不是打算给那四节电池充电?水往低处走。电流也一样

网友J:
你是在给4.8V充电吗?也要不了这么高的电压啊!

如果仅仅从理论上说(不考虑电池的损坏),并联后的电压要看你的两组电池的内阻,高电压的电池组把低电压的电池组作为负载电阻,两个电池组的内阻之和再乘以电流就是外部电压。

你如果不怕电池损坏或爆炸,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(为了学知识)坚持这样并联之前,可以先快速测量并联的电压,然后快速撤开。比计算的要准确,但是电池损坏事小,还有电池爆炸的危险!!最好别这样试!!

网友K:
你应该直接把电池换成大电压的了就行了

网友L:
电池不会爆炸吧

网友M:
不同电压的电池不能并联,可能会对电压低的电池造成寿命影响

网友N:
电池电压不同不可以并联

网友O:
记住了!
串联分电压,不分电流。
并联分电流,不分电压。

网友P:
可以并联。你把两组电池的输出端分别串个二极管,再并联。并联电压v=(10-4.8)/(r1+r2)r1 .r是内阻。

当个二端网络用万用表测下也可以。并电阻!

网友Q:
串联后的电压是这样算的:假如1节18650电池是3.7V.串联就是二节电池电压相加。7.4V。二节电池并联后是电压不变的。电量加大了。这样就能加长使用时间。电压太高会把你那板子烧坏。

网友J:
根据楼主所说的电压,可能是锂电。如果是这样并联是会有爆炸的危险的!

网友R:
不能这么干啊 并联电源要考虑均衡的问题,不然会出现倒灌的情况的

网友S:
电池一般不能并联的,只能串联

网友T:
3节18650的电池串联实际最高电压是3*4.2V=12.6V;12.6V的电压与4.8V的电池并联,1.2V的电池为镍氢电池,在高电压下会损坏,正负极膨胀,相当于开路;也就是说3节18650的串联电池与4节1.2V的电池并联后的电压实际上还是10V左右,所以会烧坏板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