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PWM(脉冲宽度调制程序)

楼主(2018-02-06):
程序如下:
#include<reg52.h>     //包含头文件,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,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

sbit LED1 = P2^0;      //定义LED灯,通过LED显示调光效果

unsigned char CYCLE;  //定义周期 该数字X基准定时时间 如果是10 则周期是10 x 0.1ms
unsigned char PWM_ON ;//定义高电平时间

//延时函数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cnt)
{
  while(--cnt);
}

void main()
{
bit Flag;
TMOD |=0x01;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设置 0.1ms in 12M crystal
TH0=(65536-100)/256;
TL0=(65536-100)%256;      //定时0.1mS
IE= 0x82;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中断
TR0=1;
CYCLE = 10;               // 时间可以调整 这个是10调整 8位PWM就是256步
while(!Flag)
  {
   delay(2000);           //延时时间,从一个亮度到下一个亮度的间隔时间,速度快就能看到连续效果
   PWM_ON++;               //这个使用较长延时,以便能看清楚变化过程
   if(PWM_ON == CYCLE)
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个里可以添加其他程序 如到最亮时候控制设备
      Flag=1;
    }
  }
while(Flag)               //亮度递减 同上,是个相反的过程
  {
   delay(2000);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为20000*0.4=8000us
   PWM_ON--;
   if(PWM_ON == 0)
    {
      Flag=0;
    }
  }
}

//定时器中断函数
void tim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
{
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;
TH0=(65536-100)/256;
TL0=(65536-100)%256;     //定时0.1mS
   /* if (count==PWM_ON)
  {
     LED1 = 1;            //灯亮

  }
*/

    count++;
    if(count == CYCLE)
  {
    count=0;
    if(PWM_ON!=0)        //如果开启时间是0 保持原来状态
    {
       LED1 = 0;         //灯暗

    }
  }
}

网友A:
需要一个汇编的pwm

网友B:
论坛有你更精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