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LED流水灯左移是怎么实现的?

楼主(2018-02-06):
单片机新人自学有个问题啊
我想问下这里的左移是怎么实现的

for(i=0;i<7;i++)         //将led左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_crol_(led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 //大约延时450ms
        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流水灯实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实现现象:下载程序后LED呈现流水灯效果进行左移右移滚动
注意事项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reg52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
#include<intrins.h>                //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,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        //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#define led P0           //将P0口定义为led 后面就可以使用led代替P0口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函数,i=1时,大约延时10u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led=0x01;
        delay(50000); //大约延时450ms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/*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(0x01<<i);         //将1右移i位,然后将结果赋值到P0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 //大约延时450ms
                }
*/
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7;i++)         //将led左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_crol_(led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 //大约延时450ms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7;i++)        //将led右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_cror_(led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 //大约延时450ms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主要是这句,led=_crol_(led,1);,这个是左移函数,_crol_()是 内部函数,循环左移。整句的意思就是把某个输出口数据循环左移一位。

网友B:
led=_crol_(led,1);,这个是左移函数,_crol_()是 内部函数,循环左移。整句的意思就是把某个输出口数据循环左移一位。

网友C:
主要是这句,led=_crol_(led,1);,这个是左移函数,_crol_()是 内部函数,循环左移。整句的意思就是把某个输出口数据循环左移一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是这句,led=_crol_(led,1);,这个是左移函数,_crol_()是 内部函数,循环左移。整句的意思就是把某个 ...

哦哦,看懂了,谢谢

网友D:
还可应用数组实现。应用数组时可实现任意花样。

网友E:
_crol_(led,1)这个是单片机的内部左移函数,主要是通过这个函数实现的

网友F:
通过左移函数led=_crol_(led,1)实现的~

网友G:
也可以采用位移操作符,就是你代码中注释那一段
/*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(0x01<<i);         //将1右移i位,然后将结果赋值到P0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 //大约延时450ms
                }
*/
注:注释有点小错误,“<<”是左移

网友H:
可以采用位移操作符

网友I:
ed=_crol_(led,1);,这个是左移函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