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+FPM10A指纹识别的设计(源码+原理图+视频)

楼主(2018-02-06):
文件包括:源程序、原理图、模块资料、演示视频。

视频:

FPM10A资料:
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,模块系统提供了大量资源提供给用户系统使用。
4.1 用户记事本
模块在FLASH中开辟了一个512字节(16页╳32 字节)的存储区域开放给上位机使用,作为用户记事本。用户可将自己需要断电保护的数据存储(参见WriteNotepad指令)在该空间指定的页面或读出(参见ReadNotepad指令)指定页的内容。
注意写记事本某一页的时候,该页32 字节的内容被整体写入,原来的内容被覆盖。
4.2 缓冲区
模块 RAM内设有一个图像缓冲区ImageBuffer与二个512 bytes 大小的特征文件缓冲区CharBuffer1和CharBuffer2。用户可以通过指令读写任意一个缓冲区。 图像缓冲区和两个特征文件缓冲区中的内容在模块断电时不保存。
4.2.1 图像缓冲区
图像缓冲区 ImageBuffer 用于存放图像数据和模块内部图像处理使用。上传/下载图象时,图像格式为256╳288像素。
通过 UART口上传或下载图像时为了加快速度,只用到像素字节的高四位,即采用16级灰度,每字节表示两个像素(高四位为一个像素,低四位为同一行下一相邻列的一个像素,即将两个像素合成一个字节传送)。由于图象为 16个灰度等级,上传到PC进行显示时(对应 BMP格式),应将灰度等级进行扩展(扩展为256级灰度,即 8bit位图格式)。 通过 USB口传送则是整8位像素,即 256灰度等级。
4.2.2 特征文件缓冲区
特征文件缓冲区CharBuffer1或 CharBuffer2既可以用于存放普通特征文件也可以用于存放模板特征文件。
4.3 指纹库
模块在FLASH中开辟了一段存储区域作为指纹模板存放区,即俗称的指纹库。指纹库中的数据是断电保护的。
指纹模板按照序号存放,若指纹库容量为N,则指纹模板在指纹库中的序号定义为:0、1、2------N-2、N-1。用户只能根据序号访问指纹库内容。
4.4 系统配置参数
为方便用户使用,模块开放部分系统参数,允许用户通过指令,单个修改指定(通过参数序号)的参数数值。参见设置模块系统基本参数指令 SetSysPara 和读系统参数指令ReadSysPara。
上位机发修改系统参数指令时,模块先按照原配置进行应答,应答之后修改系统设置,并将配置记录于FLASH,系统下次上电后,将按照新的配置工作。
4.4.1 波特率控制(参数序号:4)
  该参数控制模块与上位机通过UART 通讯时的通讯波特率, 若参数值为N(N取值范围围1~12),对应波特率为(9600╳N)bps。
该参数控制指纹比对和搜索时比对阀值,分为 5级,取值范围为:1、2、3、4、5。 安全等级为1时认假率最高, 拒认率最低。安全等级为5时认假率最低, 拒认率最高。
4.4.3 数据包长度(参数序号:6)
该参数控制模块与上位机通讯时,每次传送时允许数据中包内容的最大长度,取值范围为:0、1、2、3,对应长度(字节数)分别为:32、64、128、256。
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 "fpmxx.h"

unsigned char LCD_ID_11[16] = {"    Huan Ying   "};
unsigned char LCD_ID_22[16] = {"     Shi Bai    "};
unsigned char LCD_ID_33[16] = {"  Qing Shi Yong "};

void FPMXX_Check_Module()
{
         unsigned int i=0;
         FPMXX_Cmd_Check();

   for(i=0;i<12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FPMXX_RECEICE_BUFFER[i] = UART_Receive_Byte();//UART Receive a byteg
   }

         if(FPMXX_RECEICE_BUFFER[8]==0x03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56;i++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7:FPMXX_RECEICE_BUFFER[1] = UART_Receive_Byte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8:FPMXX_RECEICE_BUFFER[2] = UART_Receive_Byte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9:FPMXX_RECEICE_BUFFER[3] = UART_Receive_Byte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0:FPMXX_RECEICE_BUFFER[4] = UART_Receive_Byte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1:FPMXX_RECEICE_BUFFER[5] = UART_Receive_Byte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FPMXX_RECEICE_BUFFER[0] = UART_Receive_Byt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指纹模块型号
                 if(FPMXX_RECEICE_BUFFER[1] == 0x46 && 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MXX_RECEICE_BUFFER[2] == 0x50 && 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MXX_RECEICE_BUFFER[3] == 0x4D && 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MXX_RECEICE_BUFFER[4] == 0x31 && 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MXX_RECEICE_BUFFER[5] == 0x3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1602_string(1,1,LCD_ID_1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0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0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  Stm32_Clock_Init(9);//系统时钟设置
        delay_init(72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初始化
        uart_init(72,57600); //串口1初始化

    KEY_Init();
        L1602_init();
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USART1->DR=0X00;
        while((USART1->SR&0X40)==0);//等待发送结束
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L1602_string(1,1,LCD_ID_22);
        FPMXX_Check_Module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L1602_string(1,1,LCD_ID_11);
                L1602_string(2,1,LCD_ID_33);
                //添加指纹
                if(KEY0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0==0); //等待松开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MXX_Add_Finger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添加指纹

                //搜索指纹
                if(KEY1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==0); //等待松开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MXX_Find_Finger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搜索指纹

                //清空指纹
                if(KEY2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2==0); //等待松开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MXX_Delete_All_Finger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清空指纹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9-03-20):
亲 ,你们的资料我在做 时候遇到了问题

网友B(2019-06-12):
亲 不会做啊

网友C:
可以可以,值得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