灵通6100plus使用中继详细设置步骤

楼主(2018-02-06):
灵通6100手台是一款不错的手台,既经济实惠、性能又好,在同等价格手台中,各方面都算比较出色的手台,目前是我们淮南HAM的首选配置,在淮南应该有几十台。前段时间我去合肥,合肥的3个中继可惜我没有一个能打开的。加上哑音只能发射,不能接收,取消哑音可以接收,但不能发射。回来后问了好几位朋友都遇到过。当时一着急怎么也调不好!,我们淮南使用灵通6100 的朋友真正能调好的也没有几个,灵通6100的说明书编的也太烂了,很难看懂。给我们功能设置带来极大的不便,所以我就在网上浏览一下,找到一点灵通6100的调试方法共朋友参考参考!
灵通6100plus使用设置详细步骤
1.    设置接收频率:  按下 “V/M” 键,选择频率显示模式,输入接收频率***.***
2.    设置差频:  重复按下F5键,选下差“—”(发射频率低于接收频率)。
3.    设置差频频率: 按下F9键,进入16菜单(OFFSET)。按下F键,输入08.100。再按下F键保存。
4.    保存为记忆频道:  按下F9键,001闪烁,按V/M键保存
5    测试检查。待机接收时显示发射时显示***.***,发射时显示***.***即宣告成功。  注意事项:  设定完成后,按“V/M”键,进入频率显示模式,去掉相应差频(F5)和亚音(F6)。增加哑音设置:比如以合肥业余中继的频点是:下行439.750 上行434.750 哑音88.5 为例第一步,打开6100PLUS,这时候机器应该在VFO模式下,怎么确认是在VFO模式下呢,大家注意看一下屏幕的左上角,应该是空的才对。如果有001002 等字样,说明是在频道模式下,只要按一下左下角的  V/M  这个键,让左上角的数字消失,就可以了。
第二步,输入合肥中继的下行频率:439.750,在键盘上直接按 43945 0这几个键就可以了,输入完成后就是下面的样子了。
第三步,设置频差方向,合肥中继的上行频率是434.750比下行频率439.750 减少了5,所以我们设置频差应该设置- 下差,按“F”+5键选上差还是下差,反复按“F”+5键即可依次实现“—”“+”和不选,在这里我们选下差就可以了,设置好后如下图,屏幕上部多了一个“—”,就可以了。
第四步,设置频差值,按“F”+9键进入菜单,按上下箭头到16选项“OFFSET”,再按“F”键进入修改模式,按键盘 05000,这几个键,即输入了差频值5 ,按[F]键确认,再按除侧面的两个小键以外的任一键退出,至此上下行频率已经设好,这样差频频率就设置完成了。
第五步,设置亚音类型,如合肥中继为发射模拟哑音,即 tone ,设置方法为,按一下F键,这时F符号在屏幕左下角闪烁,再按数字键6,然后按上下箭头依次是“OFF”“TONE”(发射带模拟亚音,接收没带模拟亚音)、“CTCSS”(发射接收都带模拟哑音)、“D CODE”(发射带数字哑音,接收没带数字亚音)、“DCS”(发射接收都带数字哑音)、“T DCS”(发射模拟哑音,接收数字哑音)、“D TSQL”(发射数字哑音,接收模拟哑音)。我们要选择按上下键头选择“TONE",选好后再按[F]键确认存储并退出。屏幕右上角应该出现‘CT“字样。
第六步,设置亚音值,按“F”+7,进入哑音值设置菜单,对于“TONE”只需设置发射的亚音值。按箭头键选88.5,选好后按[F]键确认储存并退出。
第七步,设置完成后,按[F]键,存储设置好的频率,屏幕左上角的“001”和左下角的“F”同时闪烁,可按上下箭头键选要存入的信道(比如001),最后按[V/M]存储。记住,这里一定要按[V/M]键才能存储。
第八步,设置发射功率大小,按F键和数字键2,这时屏幕上出现的是当前的发射功率,共有三项low就是最小功率,MID是中功率 HIGH是大功率,这里我们为了效果好,设置为大功率,按上下键头选择HIGH,再按F键即可。然后按下左侧PTT发射就可以通话了。
其他使用秘籍:
1、通话结束提示音(每次通话后,会出现动听的滴嘟音)
  当这个功能打开时,在通话结束时会有通话结束提示音,使通话的双方知道已经通话结束了。缺点是只有一种提示音,没有可选的。
  [F]键,再按[9],进入选单模式,按上下键找到第20“ROGER”,再按[F],用上下键选择“on”后,按任意键退出选单模式。
2、语音加密功能(当你希望和对方通话不被别人窃听时)
  当这个功能打开时,对通话进行加密,通话的双方必须都使用LT-6100plus且使用加密功能,才能听的清楚。缺点也是只有一种加密(频率倒置方式),没有可选的。
  [F]键,再按[9],进入选单模式,再按上下键找到第2“APRO”,在按[F],用上下键选择“SCRAMR”后,按任意键退出选单模式。
灵通6100手台有个省电模式选项,对照说明书调到省电模式能起到延长待机时间的作用。一般的徒步活动中,徒步人员距离拉的不是很远,将发射功率调到低功率就可以成功首尾通联。自行车活动中,由于队伍可能拉的很长,一般将功率设置为中功率,这样基本可以满足需要,如果只能够接收,发射对方收不到,就需要更换成大功率发射了,自驾游活动,将手台设置为发射中功率足以满足车队出行需要。能用中小功率通连就尽量不要使用大功率,这样能大大延长手台的当日有效使用时间。同时如果不是负责人或没有重要的事情报告,还是以收听为主,如果频繁发言会降低手台待机时间,在任何出行活动中,不建议使用收音机功能,收音机同样消耗电能,缩短待机时间,严重的会造成紧急通联的时候电能耗尽状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