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与PC串口通信 跪求大神指点

楼主(2018-02-06):
C语言编程:PC将很多数据(这些数据的内存大小 大于51单片机内存,例如一张处理后的彩色图片数据)发送给单片机,51单片机再将这些数据用P2^0脚(一个IO口)发给后续的电路编程。跪求大神指点

网友A:
就是一个串口发送和接受的程序呗,只要准备好数据就行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一个串口发送和接受的程序呗,只要准备好数据就行啊

数据由上位机处理图片后的数据;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P2_0=P2^0;
#define TXD P2_0
uchar output;
void UART_Init()  //串口初始化
{
        TMOD=0x22;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PCON=0x00;
        TL1=TH1=0xfd;
  TL0=TH0=0xA0;
  TF0=0;
        EA=1;
        TR1=1;
}

void Rec_data()//接收数据
{
        while(!RI);
        RI=0;
        output=SBUF;
}

void waitTF0()
{
        while(!TF0);
        TF0=0;
}

void sent_data()//发送数据
{
        uint j=8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while(j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XD=(bit)(output&0x01);
    waitTF0();
                output=output>>1;
        }
        TR0=0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ART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c_data();
    sent_data();
        }
}

这是我写的,不过有错,串口输进去的数据和由P2^0口出来的数据不一样,而且这样可能误码率很大。

网友B:
串口编程。二进制

网友C:
Rec_data()如果与 sent_data()的速度不一致,那就有问题了。

网友D:
你单纯用定时来做IO口传输,肯定不行的,接收端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是数据。可以模仿spi接口,加一根片选信号,再加一根线做时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ec_data()如果与 sent_data()的速度不一致,那就有问题了。

如果Rec_data()和sent_data()速度配置成一样,那问题来了,如果我把数据全部接收完再一一发送出去,单片机内存不够;如果接一个数据立马就发送出去,那将会造成百分之四五十的误码率。学习编程时间不长,思想还不够开阔,望您指点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串口编程。二进制

您能不能具体点,编程时间还不长,思路还没那么开阔。感谢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单纯用定时来做IO口传输,肯定不行的,接收端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是数据。可以模仿spi接口,加一根片选信 ...

51单片机信号输出后接的使4066BD信号(调制用的),该芯片只需要接一根输入信号,SPI接口需要4根线,其3根都接不上